纸弹头与螺丝胶的问题

楼主(2014-04-22):
上次勉强爽飞,主要是纸弹头坑爹,还好没飞高,纸弹头掉了一次,桨夹掉了一次。。。。
今天查老帖子,说涂点 螺丝胶 ,想问还方便拧下来不,是不是特别要技巧?

原来纸弹会被和谐。。。

网友A:
打螺丝胶是有学问的。万一打多了,将来就麻烦了。正确的方法:仅仅在最外边的一两扣螺纹上打上一圈螺丝胶,然后用手指抹去丝扣外面多余的胶,仅留下丝纹里面那一点就够了。

楼主:
也算老话题了,纸弹头容易掉。。。咨询优良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螺丝胶是有学问的。万一打多了,将来就麻烦了。正确的方法:仅仅在最外边的一两扣螺纹上打上一圈螺丝胶, ...

您是看懂了,描述的很细致,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