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左偏严重!你们的也是这样的吗?

楼主(2014-04-22):
根据坛上的精华帖调机,发现十字盘平了,起飞就会向左后方移动(因为动得比较快,就不说是飘了)。

后来就接着把十字盘调成向前倾斜一点,以抵消向后的移动。又向右倾斜一点点,以抵消向左的移动。悬停是没问题了,最后发现直线跑成斜线,只打向前的方向舵,还没飞到三米外就已经有快30cm(目测目测)的左偏——没错,又是左偏。

现在真是糊涂了,很不解为何都说要十字盘水平,而02s调成水平之后却是往左后动的呢?电池的位置也是固定的,所以也改不了重心,大家的机不会任由它左后动的吧? 所以大家的十字盘是水平的么?左后动又是怎么解决还是说根本就没有这问题?

网友A:
十字盤調平了後,起飛懸停,穩住了機子,然後鬆開手,重復多次,留意機子跑那邊,如果是左邊,那就調長左邊舵機連桿,但如果太厲害,那就左鬆一圈,右緊一圈,盡量平衡三連桿的長度,不要差太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盤調平了後,起飛懸停,穩住了機子,然後鬆開手,重復多次,留意機子跑那邊,如果是左邊,那就調長左邊舵 ...

謝謝。

只是,這種方法我已經試過。第一步調平十字盤,第二步發現懸停時左后移動,就通過松緊舵機拉杆的方式調整,結果卻是懸停沒問題了,但航線時卻飛不直了,原本的直線變成了斜線。僅打前往方向舵,飛機理應該直線向前,但卻不然,不出三米,飛機已經向左偏離原航線30CM。

看過許多文章。有些人說是因為接收機放斜了,但我檢查過接收器的位置不斜。又有一說是因為開機時六軸讀取中立點位置時有偏差,但已經確定飛機放得水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盤調平了後,起飛懸停,穩住了機子,然後鬆開手,重復多次,留意機子跑那邊,如果是左邊,那就調長左邊舵 ...

你的飛機懸停不會后退左偏的嗎?尾舵機有沒有發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飛機懸停不會后退左偏的嗎?尾舵機有沒有發抖?

確實懸停時總是會偏的,但可保持兩三秒已經不錯啦,想信尾舵斗動問題大家都會有的,這個不影響飛行,我試過換了ds37做尾舵,但不會調,導致嚴重金魚尾,結果又換回原厰,你這飛機跑不了直線,這樣問題我真的沒有留意過,也許我的也跑不了直線的,一般我都是出去飛圓周八字熱身幾下就翻翻機了,你的問題有可能是控的問題,意思是打前舵時觸動了右舵,只是我的估計,說錯勿噴,試下效正一下搖控看看!怎樣效正我也不知道,我也是新手啊哈哈!

网友B:
看不懂繁体字就不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繁体字就不看了。。。

每次看到你的头像都要意淫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實懸停時總是會偏的,但可保持兩三秒已經不錯啦,想信尾舵斗動問題大家都會有的,這個不影響飛行,我試 ...
你的飛機應該不會左偏明顯吧,因為之前左偏利害的時候,總要打反向。

尾舵飛上天之后就無問題。不过有時會調機,它斗動時發熱就會很快,擔心會燒掉。

剛剛再次調一次,現在懸停偏得不利害,直線也比較直。可以說是問題解決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看到你的头像都要意淫一把!

你們可以去攪基了

网友D:
小飞机调十字盘要在3D模式调整。首先打开熄火开关(切记),为了安全最好把电机线拔掉两根。然后打开3D开关,把油门推杆推到中间,既油门50%。这是可以观察十字盘和舵机摇臂跟尾杆是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看图)。如果舵机摇杆不平,先调整舵机摇臂,十字盘调拉杆,直至三颗舵机的摇臂和十字盘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們可以去攪基了

他头像搞个美女,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飞机调十字盘要在3D模式调整。首先打开熄火开关(切记),为了安全最好把电机线拔掉两根。然后打开3D开关 ...

谢谢。我调的方式有些不同,但本质都一样。

拨电机线。直接在常规飞行模式设置0螺距,舵机在中位并且舵机臂尽量水平。拉杆先全部拨出,然后令它们的长度全部一致并且其长度大约就等于十字盘在主轴中间的位置。然后再一起紧一起松的方式,让十字盘在主轴中间,并且十字盘目测水平。然后才看浆的角度,进一步调平十字盘。

只是,也许小机的问题比较多。十字盘水平之后,机子会左后移动。前进方向也跑不直。不过这些问题现在都大约是说得上解决了。其实主要一个问题就是,十字盘是不是一定是要水平的这点让我纠结而已。

还是450的精度好,只是感觉危险。

网友A:
不用糾結,只要飛起來不太飄就行了,要求高就只能買別的了,可能130或150可滿足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糾結,只要飛起來不太飄就行了,要求高就只能買別的了,可能130或150可滿足到你!

這兩支機聽說130x比較好。不過130x問題也不少。

還是大機好,不過大機危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支機聽說130x比較好。不過130x問題也不少。

還是大機好,不過大機危險。

大小都一樣有危險,小機碰到眼睛還是大機斬頭我覺得冇分別,注意距離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调的方式有些不同,但本质都一样。

拨电机线。直接在常规飞行模式设置0螺距,舵机在中位并且 ...

常规飞行调不行的,因为该模式的负螺距少于正螺距。常规飞行模式的零螺距在油门的60%。

网友E:
检查一下三个舵机的响应速度是否一致,如果副翼舵机一个慢,一个快,也会严重跑偏的。我的02S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把动作慢点的舵机换到升降舵后,飞起来就很平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规飞行调不行的,因为该模式的负螺距少于正螺距。常规飞行模式的零螺距在油门的60%。

最后我也量了3d模式下正负螺距的角度,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三个舵机的响应速度是否一致,如果副翼舵机一个慢,一个快,也会严重跑偏的。我的02S就出现过这种 ...

好的,一会去看看。这个看来很有可能。

网友F(2014-07-11):
看来好多人忽视重心问题啊。。我也这毛病。。后来被老模友一句点透。调调重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好多人忽视重心问题啊。。我也这毛病。。后来被老模友一句点透。调调重心吧

同意.

网友: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楼主对频后不要马上飞,断电再对一次,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我以前出现左飘时,也是怎么调平十字盘都没用
观察接收也是平的

最后发现是脚架左右不一样高,飞机对频是斜着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