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容器壁厚计算研究

楼主(2014-04-22):
压力为什么要乘以直径实在想不透  自己闭目研究了几小时答案也答案也不太像如图 麻烦董的人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压力乘以直径 重力不计的情况下 难道内部压力不是处处相等?

网友A:
我猜想压力乘以直径是为了简化计算。
另外你第二个图中压强就是压强,和面积大小没有关系的。只是面积越小压力就越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想压力乘以直径是为了简化计算。
另外你第二个图中压强就是压强,和面积大小没有关系的。只是面积越小 ...

每平方毫米压强是7.34375mpa   一平方厘米等于100平方毫米 那每平方厘米压强是不是要*10呢

网友:
不是X直径。是在一定压力范围内壁厚根据直径计算

网友:
這算式是把壓力轉化為容器壁身要抵受的拉力,再根據物料的拉伸強度逆算最少的壁厚,中途其實是算容器的截面面積,加上後來簡化才成這樣子。

网友B:
這應該是大學時唸過, 但詳細的計算過程忘了, 太多年沒有再翻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應該是大學時唸過, 但詳細的計算過程忘了, 太多年沒有再翻書了.

icemanh兄,三角幾何微積分還不夠,連矩陣換算也貼出來,出人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emanh兄,三角幾何微積分還不夠,連矩陣換算也貼出來,出人命啊。

矩陣其實只是將三軸算式簡化, 方便記憶閱讀.
乘直徑是計算圓周上某個切面積 (cross section area) (2*Pi*R * t).
詳細讀要翻翻書....
好多年了, 還是小子時的記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應該是大學時唸過, 但詳細的計算過程忘了, 太多年沒有再翻書了.

繁体字看得已经够呛了  英文直接看不懂  只认识字母abcd....................................................

楼主:
大家都哪的人啊 哪来那么多繁体字啊  有的字我都顺不出来

网友:
    上学时算过早忘记了,公式太多天昏地暗的。楼主是作几类压力容器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都哪的人啊 哪来那么多繁体字啊  有的字我都顺不出来

抱歉, 我们是香港的. 要乘直径的原因是因为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 我们是香港的. 要乘直径的原因是因为积分.

我初中毕业都不太合格 积分不懂太深奥了 我以后就照着这个 压强*直径/(2*屈服力)公式算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初中毕业都不太合格 积分不懂太深奥了 我以后就照着这个 压强*直径/(2*屈服力)公式算  谢谢你的回答
...

不用谢...

我找到一个简体的讲解, 关于薄壁, 厚壁的计算和解释, 希望对你有帮助, 能够更理解不用强记算式.

http://wenku.baidu.com/view/2d24a6b9960590c69ec37608.html

另外留意一下, 球体, 圆桶各形状及薄壁, 厚壁的算式都不同. 算式的产生, 是先计算当中的小切面压力, 再由积分的方法去产生算式 (就是我上面的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谢...

我找到一个简体的讲解, 关于薄壁, 厚壁的计算和解释, 希望对你有帮助, 能够更理解不用强记 ...

icemanh兄真的熱心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平方毫米压强是7.34375mpa   一平方厘米等于100平方毫米 那每平方厘米压强是不是要*10呢

0.1mpa等于每平方厘米受1公斤力,7.34375mpa就相当于每平方厘米受73.4公斤力,按你所说压强是7.34375mpa   ,就是每平方毫米受力0.734公斤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emanh兄真的熱心腸。

謝謝...

不知道為什麼被刪帖了....

樓主若想要那個教程, 可以發消息給我.

网友:
理论计算是-回事,实际工程上是查手册要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mpa等于每平方厘米受1公斤力,7.34375mpa就相当于每平方厘米受73.4公斤力,按你所说压强是7.34375mpa  ...

a3钢材屈服力每平方毫米235mpa     7.34375mpa每平方毫米就相当于每平方厘米受73.4公斤力每平方毫米化成平方厘米*100  结结果显然不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a3钢材屈服力每平方毫米235mpa     7.34375mpa每平方毫米就相当于每平方厘米受73.4公斤力每平方毫米化成 ...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