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置天地飞9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4-04-22):
本人手上有一四轴APM飞行器。最近刚入手天地飞9
遥控器
。
遥控器机型设置有直升机、固定翼、
滑翔机
。选哪个?(应该是直升机吧)
我选择了直升机机型后,进入监视器,发现摇杆通道之间相互影响(左摇杆向上拨,CH1、CH2、CH3都跟着动),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多轴无论几个轴都选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无论几个轴都选固定翼
选固定翼模式,摇杆通道之间确实不是相互影响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改为固定翼模式设置一下遥控器就成功解决了。参考:http://1.sukai.sinaapp.com/?p=91

网友B:
新手课堂,天地飞9 设置6个档位玩APM,补视频,天8类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6442&fromuid=117325

上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