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市场里的droidplanner无法打开咋办?

楼主(2014-04-22):
谷歌服务运转正常,planner1和2都是点击就报错啊。手机是三星s3,R530U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但是更新了谷歌服务就好了。可以尝试一下从google play中更新谷歌服务到最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但是更新了谷歌服务就好了。可以尝试一下从google play中更新 ...

更新到最新版还是打开后报错。安装a n dropilot可以打开,但是连接电台后一直读不到数据。已改波特率57600

网友:
我也读不到数据,google了一下,好像是OTG支持的不完善,也就是说硬件上的限制导致数传没法在a n droid设备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