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铸铁数控铣床,还有必要进一台7045吗?

楼主(2014-04-22):
去年在阿mon那儿买了一台铸铁数控铣床,挺好用,精度也高,但是模具主轴在低转数时扭矩好像不大,干铁有点费劲,所以想着是不是7045比较适合干粗活,和数控铣床配合使用,有这个必要吗?担心会重复投入。

网友:
买个无动力主轴和电主轴换着用,低速铣铁用无动力就可以了,没必要重复投资。

楼主:
嗯,我买的模具主轴最高转数24000,但是几乎没用到过这么高的转数。转数太高,铣铝会粘刀,铣铁铣刀一下子就报销了,所以一直都是在6000-8000转使用,但是扭矩又不大,所以还想请教如何使用模具主轴才能发挥它的最大功效?要知道主轴加变频器可是要3000多呀,不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岂不太浪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买的模具主轴最高转数24000,但是几乎没用到过这么高的转数。转数太高,铣铝会粘刀,铣铁铣刀一下子 ...

普通钢材一般160以上的线速度比较好。寿命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钢材一般160以上的线速度比较好。寿命比较稳定

是F值160以上吗?没怎么看懂,还请指教。

网友:
2850的模具电主轴吗?这个主轴用钨钢刀啃钢够用了,12mm刀子4000转吃未热处理过的45号钢半mm跑f1000很轻松了,我以前还拍过视频的

网友:
        无动力相对来讲适合低速大扭力切削,单位时间材料去除率高,高速的电主轴本来效率就低下比较适合高速光刀,速度一降下来效率更低材料去除率可能还没高速时多,高级点的无动力也能跑高速光刀,粗精加工都能胜任

网友:
        此外还有高级点的模具电主轴,低速下也有不错表现的,但是那个价格不是一般人吃得消的,无论电主轴再高级,重载下跟同级别无动力比较在切削效率的问题上处于下风的,也就是同样输入2KW电力,无动力和电主轴实际输出机械切削功率要差很多,当然是同级别同等造价比较,这个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切削效率或材料去除率上,切削稳定性和抗震性也有很大的差异

网友:
如果是工餘興趣DIY的話就別買了,但是收錢幹活的就別省了,沒有專機開粗,效率差很多。

楼主:
如果用钨钢铣刀的话需要冷却吗?用什么冷却比较好呢?我现在铣铝使用喷雾的97%酒精冷却,比较干净,一会儿就挥发干净了,不用怎么清理,估计只能起到冷却作用,润滑效果就忽略不计了,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钢材一般160以上的线速度比较好。寿命比较稳定

是指刀具一分钟转过(160/刀具周长)圈吗

网友:
Vc=Dxπxnx1000   单位m/分钟   每种被加工材料都有它固定的Vcmin   低于Vcmin  切削力大,寿命不稳定。这也是白钢刀淘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网友:
线速度是刀具直径乘转速乘圆周率的六十分之一

楼主:
那么铝合金的线速度是多少呢?

网友:
没有必要买那个钻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