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挂微单 航拍摄影平谷桃花节

楼主(2014-04-22):
4月20日是平谷桃花节的最后一天。北 京连日雾霾,周日难得雾霾不重,驱车去平谷一游。可惜大片的果树林桃花已凋谢,只剩不多的观赏碧桃花,到是游人兴致不减,还见到一只大黄鸭。中午赴平谷雕窝农家乐就餐,在附近石林峡景区的入口处也拍了些。用精灵1 硬挂微单NEX-5c,红外拖拍器遥控快门,每间隔4秒自动拍一张。

网友:
这家伙,你是要累死小精灵啊

网友:
桃花不止略少啊

网友:
精灵挂微单,居然能飞起来,不知道安全性怎么样啊

网友:
看来精灵还有潜力可挖呀~~~~

网友A:
有照片吗?
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B:
安全啊,安全第一,远离人群正上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全啊,安全第一,远离人群正上方

挂微单,不会飞很高的,安全性问题不大

网友:
没挂QX1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照片吗?
看看学习一下!!

照片已发,另附上硬挂安装

楼主:
QX是挂在精灵Vision下,不能挂于Vision,WIFI 同为2.4G有干扰。

网友:
学习老顽童精神!

网友C:
这么重,感度要怎么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重,感度要怎么调啊?

不需要调感度,保留原参数即可。摄影拍照不需要做复杂的机动飞行,只是升高俯拍,为了获取比较好的画质而已。

这也是挂微单的摄影片

网友:
厉害  。不过这样挂这还是怕。。

网友D:
顶一个,我也是硬挂5n,加图传,1300g,原装浆2200 25从电池,留空时间3分钟。

楼主:
谢谢鼓励!尝试发挥精灵1的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个,我也是硬挂5n,加图传,1300g,原装浆2200 25从电池,留空时间3分钟。

留空3分钟,操控有些紧张了些。去掉图传应该能到5分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调感度,保留原参数即可。摄影拍照不需要做复杂的机动飞行,只是升高俯拍,为了获取比较好的画质而 ...

昨天升级了固件,感度被刷新了,载QX10晃得来不得了,用水平仪校准过了,飞机还是斜的,也有可能是昨天风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调感度,保留原参数即可。摄影拍照不需要做复杂的机动飞行,只是升高俯拍,为了获取比较好的画质而 ...

这张照片还是后期校正的,穿墙王距离达不到300m,估计有100~150m左右,用的是真绝一门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升级了固件,感度被刷新了,载QX10晃得来不得了,用水平仪校准过了,飞机还是斜的,也有可能是昨天风 ...

我的QX10有效距离也就1百米左右,距离长了延迟严重,图像刷新很难跟上,WIFI联系还容易断开,要拍照很困难。感觉比较可用的范围在50米以内。一旦拍照成功,图像质量还是不错的,能实现遥控光学变焦。要同时照顾两个WIFI通道,我以为这个方案可以玩玩,但是实用性不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QX10有效距离也就1百米左右,距离长了延迟严重,图像刷新很难跟上,WIFI联系还容易断开,要拍照很困 ...

QX与phantom都是跳频的,会跳开信道,互不干扰的2.4GHz信道只有3个1、6、11,所以不用担心。其实要更远是有方法的,就是在phantom上载一个AP,然后在地面端在用一个AP接收,上周看了一下,可行性还是很高的,但这样就会消耗电量,飞行时间会有所减少,毕竟需要载机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现在还在发挥phantom1的余热,vision后面再弄,估计vision会比较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QX与phantom都是跳频的,会跳开信道,互不干扰的2.4GHz信道只有3个1、6、11,所以不用担心。其实要更远是 ...

我的QX10是加挂在Vision的球形相机的下方,形成QX10+FC200双相机并行工作的系统。好处是不加挂QX10时还是原来的Vision ,若QX10 的WIFI连接断路了,FC还能继续工作。QX和FC的WIFI都是2.4G,有时会产生干扰,是QX外加的路由器对FC 的手机图传画面有时产生干扰,但是不影响手机叠加的飞行参数的显示,更不会影响遥控器的工作(遥控器是5.8G)。用路由器中继确实实现了QX10 遥控的有效距离的增距,但是随遥控距离的增加时滞增加的非常大(比Vision的FC200通道时滞大得多),以至于QX回传的画面刷新赶不上画面的变化,想通过IPADmini的屏幕触摸来实现对焦和拍照相当困难,而且QX通道容易断路,重新实现网络连接比较费时间。所以感觉用路由器中继增距QX镜头式相机遥控的方案可以实现,可以玩玩,并不很实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QX10是加挂在Vision的球形相机的下方,形成QX10+FC200双相机并行工作的系统。好处是不加挂QX10时还是 ...

嗯嗯,实时观看画面的质量也不高,要保存下来后打开看才能看清细节,QX10保存照片也略慢。明天黄昏再外出拍一次,看能不能出好片。不知道您有没有试过用它在空中拍全景?然后再后期拼合?

网友:
开心就好。

网友E:
佩服老爷子
我也想挂Qx100但现在看来还得先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嗯,实时观看画面的质量也不高,要保存下来后打开看才能看清细节,QX10保存照片也略慢。明天黄昏再外出 ...

空中拍全景还应该是飞高些用狗3+超广角一次拍摄为好,当然要选择无雾霾空气透亮的天气拍摄。由于镜头的变形和视角不同的关系,拼全景的后期工作量很大,拼接的效果要拼好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佩服老爷子
我也想挂Qx100但现在看来还得先等等

QX100只是光圈大,成像比QX10要好。但是大光圈对航拍用途不大,而重且贵。QX10用WIFI遥控航拍遇到的困难QX100也不可避免会遇到。建议先别急于上手,看看先行者的结果再说。

网友F:
- - 微单 估计不敢升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 - 微单 估计不敢升高吧

微单比较重,留空时间短,升高要给回收留有足够时间,我一般飞时要用秒表计时,做到心中有数。挂微单是为取得好画质,为摄影创作,上升多高首先要看摄影构图的需要,也要为安全飞行留有一些余地。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微单比较重,留空时间短,升高要给回收留有足够时间,我一般飞时要用秒表计时,做到心中有数。挂微单是为 ...

敢为人先!!支持一下!

网友:
哇哈哈哈神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敢为人先!!支持一下!

谢谢鼓励!现在若出手精灵1跟白送人差不多了,总得给它找个出路吧?就让它负重,驮微单吧。

网友D:
请问前辈,改9寸浆是不是比8寸浆同样***留空时间长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空中拍全景还应该是飞高些用狗3+超广角一次拍摄为好,当然要选择无雾霾空气透亮的天气拍摄。由于镜头的变 ...

有个软件可以帮忙拼接。校正可以用raw编辑器,这儿有一张残片,没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前辈,改9寸浆是不是比8寸浆同样***留空时间长呢?

是比原配浆留空时间长一些,但是增加并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软件可以帮忙拼接。校正可以用raw编辑器,这儿有一张残片,没拍好

拼得不错,有些像全景扫描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5R的Wifi没有增距,主要是用它的APP定时等间隔盲拍。好处是不需要用红外拖拍器,省了45克,但是不支 ...

RAW?对,距离这个问题很麻烦,今天外出拍照,竟然中继器的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拼得不错,有些像全景扫描的效果。

软件是PTGUI,很强大。有空可以试试,技术性略强,拼合的很严密

网友G:
大哥,如果用精灵1 (或2)挂nex6, 再加图传 可以飞吗?    如果有图传这样子拍照就更方便啦~

网友:
精灵2硬挂微单飞行8分钟拍照片,和S1000 挂 5D3 拍照片对飞行器来说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如果用精灵1 (或2)挂nex6, 再加图传 可以飞吗?    如果有图传这样子拍照就更方便啦~

一般数码相机不支持图传,只有支持WIFI遥控功能的可以在遥控手机上见到传回画面,比如5R的香港版(国内版把APP功能删除了不支持WIFI遥控功能)。但是相机的WIFI遥控距离只有10米左右,需要实现路由器增距,而且即使增距了时滞太大,不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数码相机不支持图传,只有支持WIFI遥控功能的可以在遥控手机上见到传回画面,比如5R的香港版(国内版 ...

非常感谢。原来不支持图传啊? WIFI的我是知道的 我也装了APP,但是距离远了肯定就不行了。。。。
那这么看来上微单就只能盲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般数码相机不支持图传,只有支持WIFI遥控功能的可以在遥控手机上见到传回画面,比如5R的香港版(国内版 ...

另外问一句,您挂微单的时候飞行高度大概能到多少呢?  而且我没大看懂你装在热血上的 和飞行器链接的那个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问一句,您挂微单的时候飞行高度大概能到多少呢?  而且我没大看懂你装在热血上的 和飞行器链接的那 ...

百米没有问题。一般控制在在头顶附近区域,不要远飞到水面上,掌握留一半时间返航。其实为俯拍风光并不需要飞很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百米没有问题。一般控制在在头顶附近区域,不要远飞到水面上,掌握留一半时间返航。其实为俯拍风光并不需 ...

非常感谢老兄! 真是热心啊!     我是打算入个精灵2 平时挂狗拍视频,有时候需要挂微单拍照片,毕竟需要raw格式的宽容度嘛:)  所以您这个帖子给了我启发,只是挂微单不能接图传 可能会麻烦一些,我原来的设想跟你的做法是一样的,用app的延时摄影。:)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老兄! 真是热心啊!     我是打算入个精灵2 平时挂狗拍视频,有时候需要挂微单拍照片,毕竟需要 ...

我感觉,精灵2挂狗是需要加云台;而改硬挂微单是又得卸下云台,操作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牛掰 菜鸟膜拜!!!!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感觉,精灵2挂狗是需要加云台;而改硬挂微单是又得卸下云台,操作比较麻烦。

有QQ号么?有问题想QQ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QQ号么?有问题想QQ请教

我的QQ:2726120227,不过不常上。电邮:marunjin@sina.com 您也可以在本论坛上申请结友,更方便交流。

网友:
不错的想法,我得考虑下怎么上

网友:
这样也可以,值得学习

网友I:
hello,老先生,对您关于改装精灵的想法特别有启发,也非常佩服您的钻研精神,麻烦请问一下改装qx100好用么,我也想拜托真绝兄帮我改装一个,期待您的回复 万分感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顶一个,我也是硬挂5n,加图传,1300g,原装浆2200 25从电池,留空时间3分钟。

请问wly880826   ,图传和5n怎么相连啊,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hello,老先生,对您关于改装精灵的想法特别有启发,也非常佩服您的钻研精神,麻烦请问一下改装qx100好用么 ...

我只试验了挂QX10,感觉虽然方案可以实现,而且照片质量不错,但是wifi连接容易断开,相机对焦也比较困难。方案的实用性不好。如果你已经有QX相机可以一试,若为此特别投资进QX,建议谨慎而行,再看看先行者的使用结果。

网友:
谢谢您的帮助,我本来是想买一个qx100的,经过您的提示,哎 再等等吧,qx100迟早会出升级版本吧,要不放在手机上有些浪费了,而且销量不一定会好。

网友:
请问wly880826   ,图传和5n怎么相连啊,万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请问wly880826   ,图传和5n怎么相连啊,万分感谢!

5n通过hd转接板(宝上有200左右)转成模拟信号,再进图传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5n通过hd转接板(宝上有200左右)转成模拟信号,再进图传即可

哦 谢谢了啊!

网友:
照相还行摄像估计全是果冻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只试验了挂QX10,感觉虽然方案可以实现,而且照片质量不错,但是wifi连接容易断开,相机对焦也比较困难 ...

今天打电话给sony客服,建议他们固件升增加定时间隔拍摄功能,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此外还建议他们如果可能下一代可以考虑增加个视频输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今天打电话给sony客服,建议他们固件升增加定时间隔拍摄功能,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此外还建议他们如果可 ...

我也感觉延时拖拍定时间隔拍摄比较简单实用。可惜理光停产之后,只有高档的单反才有此项功能,便携卡片机都不具有。实在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今天打电话给sony客服,建议他们固件升增加定时间隔拍摄功能,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此外还建议他们如果可 ...

数码相机的强项是摄影,拍视频还是狗3+好。

网友:
倒吊小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相机的强项是摄影,拍视频还是狗3+好。

您说的对,我也是主要用来摄影,并不在意摄像,对了 最近关注哈博森h109s,好像快出了,看着性能不错,但网上和电话客服都不说具体细节,特别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升级了固件,感度被刷新了,载QX10晃得来不得了,用水平仪校准过了,飞机还是斜的,也有可能是昨天风 ...

你好,请问你的这张图片视频截图或是拍的照片?好象像质不好啊。

网友(2014-06-05):
引用 楼主:
我的5R的Wifi没有增距,主要是用它的APP定时等间隔盲拍。好处是不需要用红外拖拍器,省了45克,但是不支 ...

大哥,其实微单用定时拍摄是可以拍raw格式的。 我的nex6是可以的,在应用程序里面设置。5R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我的5R(港版)APP定时间隔拍摄不支持RAW格式,5C用红外定时遥控拖拍器控制支持RAW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5R的Wifi没有增距,主要是用它的APP定时等间隔盲拍。好处是不需要用红外拖拍器,省了45克,但是不支 ...

老先生,我也是5R,如何实现APP定时间隔拍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5R的国内版不支持APP和WIFI功能,只有国外的如港版才可以,但是保修又成问题。

我的5R也是港版  支持APP的

网友J(2014-12-22):
引用 楼主:
港版NEX-5R的APP中有定时间隔拍摄的功能选项呀。

老先生,请问你挂微单的那玩意是全手工自己弄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先生,请问你挂微单的那玩意是全手工自己弄得?

是用的车载记录仪的附件改的。

网友:
不知道NEX-5TL有没有自动间隔拍摄

楼主:
5r的港版有APP定时间隔拍摄,陆版不支持。估计奶昔的大 陆版都把APP功能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