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杂交450 有副翼 练了好几天了。。。。(看到最后 不笑出声的举手)

楼主(2014-04-22):
?qq-pf-to=pcqq.group

求指导 。着落前时候的 抖动。。不是我着落不稳。。是抖动太厉害 迫降
(是啥情况啊?? 我是正常操作。。。 是不是 电调发热 输出不稳定?。。。下来我摸了电调。手无法按住超过几秒。会很烫 感谢解答指点

网友A:
我第一次看直升机视频看到笑出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看直升机视频看到笑出声来···

施主。。。。别打击新人 好不。。。。

   给指点指点啊。。这个是我飞的最好的一次视频了 之前的更不堪入目

网友B:
视频看到应该是转速不够
常规可能导致的原因:
1、电池内阻过大
2、齿轮比不合适
3、油门曲线或螺距不当
4、电机功率不足
5、供电导线接触不良
6、齿轮、皮带或轴承等机械咬合过紧导致摩擦阻力大,严重损耗动力

网友:
,飞到没电

网友:
最后抖动厉害应该是快没电了,症状加重

网友C:
油门曲线,转速低~

网友:
机机不错,求配置

网友:
我感觉是正常的,有副翼的十字盘快了之后是会抖。跟你头子的虚位有关系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主旋翼固定座连接主轴的螺丝松了 主旋翼固定座和主轴不在一个轴面上就会这样

网友:
飞的比我好了,哈哈。

网友:
转速低、没调好

网友:
5楼正解,转速的问题。另外楼主还要勤加练习

网友:
好吧,看到最后我也忍不住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到应该是转速不够
常规可能导致的原因:
1、电池内阻过大

好的 。。我再找找原因。。

感谢各位捧场。。。指点。

我会继续联系到 让大家不笑 。。 呵呵

网友:
抖得太厉害了,

网友D:
频视中看好象是“日“字框球头扣脱落,或者是其它球头扣掉下来,与电池内阻关系不大。

网友E:
不是笑你的技术,是笑你的机。技术都是这么过来的,没人取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视中看好象是“日“字框球头扣脱落,或者是其它球头扣掉下来,与电池内阻关系不大。

感谢回复。。。。

没任何地方掉下来。。。着落后 我摸了电调超烫(近角设置到最低了)

等冷却后 继续飞。。就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笑你的技术,是笑你的机。技术都是这么过来的,没人取笑

恩 我飞机是 杂配的。(大部分收的一个 老魔友的配件)

现在折腾到 基本能飞了。。 (练习悬停)

目前 打算买个7075工作室的 无副翼  +V8 回来玩。。。

网友:
和我的有副翼杂牌450 一样,是没电了,转速降低,就会这样,强烈点头,要尽快马上落地!

网友F:
笑死我了 楼主莫怪,不是笑你技术 是机身的抖动太好玩了 要是我就不调了就这样飞了 在另外买台450好好调 好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笑死我了 楼主莫怪,不是笑你技术 是机身的抖动太好玩了 要是我就不调了就这样飞了 在另外买台450好好调 好 ...

恩 打算买7075  无副翼旋翼头+V8回来替换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打算买7075  无副翼旋翼头+V8回来替换掉。

7075不好买 买冰人吧。K8就好了VBAR 性价比不高 我手里各种山寨B和MINIVBAR 和大银VBAR。没看出区别 。我现在亚拓600上用的都是168的黑色双灯K8。

网友F:
还有据听说VBAR 马上降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据听说VBAR 马上降价

是我说错了。。。。。我没前买K8的。。。

就是 V8 一百多的货色。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我说错了。。。。。我没前买K8的。。。

就是 V8 一百多的货色。

您说反了吧。V81000多2000多 。K8是1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说反了吧。V81000多2000多 。K8是100多

恩 说反了。。。

网友:
飞得不错,比我刚入门时飞的好加油吧,多练练模拟,原因不外乎上面那几点,且调且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没任何地方掉下来。。。着落后 我摸了电调超烫(近角设置到最低了)

那以后再飞就要限制时间了,不要飞到电池电压降到抖舵值。

网友:
同是新手的飘过,用二手的450现在至少能在天上飞几圈了

网友:
应该是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没搭配好,转速低螺距大,导致的电机负载重,引起电机电调过流发热严重。

网友:
再笑一回,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