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3GX的问题

楼主(2014-04-23):
请教3GX高手:

1,我用的接受是JR731,先与控对频,后按照说明书的传统接受方式连接接受与卫星,请问连线后是否还用对频?如果要对频怎么对?

2,  3gx接传统接受模式时是不是先接通接收机电源再开控?说明书上说是先上接受电,再开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谢谢帮顶,在线继续等,懂的进来看看吧.........

网友B:
1、 不用再对频了

2、 这个取决于你接收,跟3GX没关系。保守方法是先开控,再接收;但你先接收,再开控一般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不用再对频了

2、 这个取决于你接收,跟3GX没关系。保守方法是先开控,再接收;但你先接收,再开控 ...

以前接受是先开控再开接受的,入3GX后发现不行了,先开控后接通接受后3GX5个灯一直是一闪一闪的,后来干脆先给3GX上电后开控,3GX自检成功,舵机等都有动作,

楼主:
不过这样做总感觉怕怕的,还是发个帖安心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接受是先开控再开接受的,入3GX后发现不行了,先开控后接通接受后3GX5个灯一直是一闪一闪的,后来 ...

所以说这个取决于你的接收

比如华科尔的接收,对频完成前不会有信号输出,所以先开哪个都行,没有顺序的讲究

你的接收可能跟这个逻辑不一样,就会有顺序上的讲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这个取决于你的接收

比如华科尔的接收,对频完成前不会有信号输出,所以先开哪个都行,没有顺序 ...

谢谢指教,哈哈,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