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什么电调 】★■■■■

楼主(2014-04-23):
请问大家
这是什么电调???
能上6S电池吗???
感谢!!!

网友:
好像是XXD,貌似不能6S,不对勿喷

网友A:
个人理解能上几s的电池是由电调的电源(BEC或者UBEC)决定的。这个电调看上去是BEC的,应该是3S吧。UBEC的输入电压范围要宽的多。

网友:
XXD电调,3S的!

网友:
不知,楼下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能上几s的电池是由电调的电源(BEC或者UBEC)决定的。这个电调看上去是BEC的,应该是3S吧。UBEC的 ...

MOS和MOS驱动器的耐压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带(U)BEC的电调很多也只支持6S的原因。

网友:
ls,不完全是这么说,电调的就算没bec,那电调本身的单片机也要供电,同样需要降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和MOS驱动器的耐压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带(U)BEC的电调很多也只支持6S的原因。

明白了,多谢指出。

网友:
这做工怎么看都不像是XXD啊!!

网友:
直接铂金系列能上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