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三个公头的y线来实现apm的6档开关呢

楼主(2014-04-23):
y线一头的连接apm飞行模式通道,双头的连接控的5、6通道 来实现apm的6档模式呢,请大家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
不是简单的开关哦。就是信号量差别比较大。

网友:
信号直接连起来没用的  真要做的话需要单片机处理下  成本估计也就十来块钱

网友:
完全可以。
一根Y线+一根杜邦线制作。汇合端接接收机3通道,分出端接APM的3、6通道(即油门和螺距混合)。
已于昨晚实验成功。
另外,接收机和AMP链接时,5通道接5通道(控制开关的通道),用于飞行模式选择,详见泡泡大师关于电直安装APM的视频。

网友:
搞个混控就是,那么复杂

网友:
混控就好啦,为啥弄这么复杂……

网友:
富斯9通原厂固件设置6段开关的方法
http://bbs.mx3g.com/thread-44774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