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丰衣足食打造977金属上十字盘

楼主(2014-04-24):
郁闷没有铝材和不绣钢,只有模具钢,十字球头和上十字盘做成和原装一样一体,球头就只能用锉刀挫出来已打造完成,明天试飞已试飞成功,炸了几下,炸机球头扣会脱落,在也不怕把球头炸断了。今天中午把机飞丢了

网友A:
按原样一样毫无意义  原样设计是按塑料的强度设计的 你用模具钢  根本不需要那样的尺寸 你这样只是无谓的增加了重量

网友B:
看到球头用锉刀弄出来,我表示很佩服,还是模具钢

网友C:
瞎折腾,不如去买个更好的机机。

网友D:
用钢来做,应该会增重不少,既然选择了折腾,弄好之后写个飞行体验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钢来做,应该会增重不少,既然选择了折腾,弄好之后写个飞行体验给大家看看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原样一样毫无意义  原样设计是按塑料的强度设计的 你用模具钢  根本不需要那样的尺寸 你这样只是无谓的增 ...

谢谢提醒,等有铝材了重做个,攻牙上球头螺丝

网友E:
没有图片,欣赏不到你的成果。

网友F:
瞄瞄你的锉刀神球啥样

网友:
这机机玩玩就行了。没必要升级金属件。升级了金属件,等于降低了机机性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按原样一样毫无意义  原样设计是按塑料的强度设计的 你用模具钢  根本不需要那样的尺寸 你这样只是无谓的增 ...

从美吧,华吧,航模吧,到51哪里都有女神的踪影。

网友H:
求教一下,球头怎么用锉刀锉出来?楼主的动手能力真的令人佩服啊!!!!五体投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钢来做,应该会增重不少,既然选择了折腾,弄好之后写个飞行体验给大家看看

钢的单位重量强度高于常用的塑料   实际上专门设计的金属零件可以比塑料的轻 塑料的优势从来不是重量而是成型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的单位重量强度高于常用的塑料   实际上专门设计的金属零件可以比塑料的轻 塑料的优势从来不是重量而是 ...

试试吧,加油

网友I:
呵呵,拿过来帮你洗,车,慢走丝,打火花,cnc都没问题~\(≧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美吧,华吧,航模吧,到51哪里都有女神的踪影。

+10010

网友J:
不知球头是多大的呢,我知道有单卖金属球头的,我自已也买来改装mcpx的十字盘,虽然说便宜但精度没b牌的好

没能力作金属的只好用3d打印

网友:
牛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不知道如果用3D打印的话,会不会改善?

网友:
不是说可以用6050的十字盘?那个耐炸,我就艹坏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图片,欣赏不到你的成果。

手机咋上传图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球头用锉刀弄出来,我表示很佩服,还是模具钢

呵呵,见笑了,我是专业做模具配件,只有钢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瞄瞄你的锉刀神球啥样

已完成,上图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图片,欣赏不到你的成果。

晚上刚搞好上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原样一样毫无意义  原样设计是按塑料的强度设计的 你用模具钢  根本不需要那样的尺寸 你这样只是无谓的增 ...

也没有重多少,把多余的部分做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瞎折腾,不如去买个更好的机机。

呵呵,没事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教一下,球头怎么用锉刀锉出来?楼主的动手能力真的令人佩服啊!!!!五体投地

边挫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拿过来帮你洗,车,慢走丝,打火花,cnc都没问题~\(≧皿≦)

呵呵,我这里有床和无心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球头是多大的呢,我知道有单卖金属球头的,我自已也买来改装mcpx的十字盘,虽然说便宜但精度没b牌的好
...

球头直径是2.3mm.我只有车床和磨床,所以一时想起可以自己做个试试

网友:
说好的图呢??

楼主:
咋不显示图呢我明明上传成功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球头直径是2.3mm.我只有车床和磨床,所以一时想起可以自己做个试试

球头2.5可以直接买钢珠接触焊连杆  这个精度很好

网友:
楼主很强悍,用锉刀就能做出球头,发个照片来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球头直径是2.3mm.我只有车床和磨床,所以一时想起可以自己做个试试

看来跟v966的球头是一样的,之前朋友借我一台v966~看来厂家是为了避免通用配件

网友:
塑料的优势是弹性形变不易出现虚位,以我的飞行习惯来说,从450到922和977,从未炸伤十字盘,在此表示很欣慰。

网友(2014-12-26):
学习了 混分了

网友:
咋图片都没有呢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K:
没图片?上个图求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