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怎么把这机架合理的改成可折叠的

楼主(2014-04-23):
如题:请教下怎么把这机架合理的改成可折叠的

楼主:
这可以像QAV那样把电机臂移到下面用减震垫隔离,虽然说他的设备也有做减震处理觉得不如QAV那样做的好

网友:
太漂亮了,自己画的图吗?求一份图纸。谢谢

网友:
四个臂旁边得有活动空间,还要留出电机电线的活动空间

网友:
这机架太坑了,原来里面的空间这么小

网友A:
电调是不是太挤了,散热是否会有问题?

网友:
求机架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是不是太挤了,散热是否会有问题?

机臂的连接方式如按QAV的处理方式来做的话完全可以把电调移到动力座上把空间留给社备舱。这样电调的散热问题就解决了,空间拥挤问题也可以解决。还有图片上的设备安装它没把多出来的线给咔嚓了,可能机主想炸鸡的时候把设备拿别处用。电调电机还是用香蕉头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臂的连接方式如按QAV的处理方式来做的话完全可以把电调移到动力座上把空间留给社备舱。这样电调的散热 ...

竟然看到了手拧螺丝。。。

网友:
把機臂孔鉆通,, 改用螺杆螺母,, 就可以折叠了,, 但一次要去三粒螺杆,, 挺累人的

网友:
不是一般得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