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四轴垂直起降固定翼飞机,飞控用的是Piccolo autopilot

楼主(2014-04-23):
至少看起来结合得不错。

但是对于以长航时为目标的固定翼飞机来说,恐怕一半以上的能量都用在了垂直起降上面。

网友:
说白了,它还是四轴,就是机架不同,结构还是H4

网友:
四轴和固定翼合体!感觉这样的话转换上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是切换工作模式?还是两者一起用?

网友:
油电混? 设计好的话飞行时4个水平螺旋桨可以在无动力情况下提供额外升力, 像旋翼机.

网友:
两者合一不见得就好!

网友A:
视频的英文很水啊。。。。谷歌翻译出来的吧?

网友:
固定翼的滑跑起降的方式是最节省能量的方式,不如把四轴的重量换成电池好了,你这个优点就是对场地要低,

网友:
可以设计成分体式,四轴专项用于托载固定翼升空,然后固定翼启动分离,这样是不是更好?

网友:
没玩过固定翼,不过觉得比较好的结合

网友:
油电双用啊还不如都用电的,把四轴设计成可偏转的

网友:
这架势,垂直起降完全靠动力的原因啊

网友:
唯一好处~~节约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的英文很水啊。。。。谷歌翻译出来的吧?

你给润色润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