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给点意见,450有必要改6s吗?

楼主(2014-04-23):
RT一直想改6s,但是真心不知道改了和3s到底有什么区别,效果提升大吗?有没有必要改,还有好盈v3到底咋样,是枪手烘托还是什么,再怎么说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定速只是在高负载情况下有一定辅助,电机、电池输出功率不够,你电调在牛逼也没用,反之转数定低一点不用定速电调影响也不大

网友:
1. 6S动力表现更好
2. V3定速效果好,BEC强。

网友:
一直就是6S

网友:
没改过,因为从开始就没考虑过3S,直接6S起步。

网友:
据我所知,差别不是特别大,450 不是不缺动力

楼主:
我更怀疑好盈v3是吹nb呢,当初吹nb的情况还少吗

网友A:
话得这么说,一架是狂造的,一架是飞熟练动作的,还有必要纠结几S吗?~弄个X7飞悬停航线有错误吗~

网友B:
从3S改6S再改回3S的路过一下。

V3到手後,3个老好盈全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3S改6S再改回3S的路过一下。

V3到手後,3个老好盈全送人了。

用过好电调吗?凤凰50a的或者mega powe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3S改6S再改回3S的路过一下。

V3到手後,3个老好盈全送人了。

v3能塞进pro吗

楼主:
很想知道v3的对比,就好像zyx再便宜,再多人吹nb,也和bar差几个光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好电调吗?凤凰50a的或者mega power的

凤凰和mega power都用过,闲置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v3能塞进pro吗

没玩过pro呀,不知道。

450只有tg和J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3S改6S再改回3S的路过一下。

V3到手後,3个老好盈全送人了。

你的意思v3比这俩都好吧

网友:
一架6S常飞,一架3S闲置不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v3比这俩都好吧

说白了就变托

网友:
480都用的3S

网友C:
3S该6S再改回3S

网友D:
6S的电流可以更小一点,功率不变,电压高了一倍。

网友E:
亲爱的楼主,新手求教育,这个3S 6S 具体指什么,电池?

网友B:
之前有好激烈的讨论,慢慢烟酒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236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4217

网友F:
更好就是用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