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蝎星2520电机不知何故突然烧毁。

楼主(2014-04-23):
装在X3上的2520 配合凤凰ICE50A电调   今天校正了下油门行程  用的简单定速模式。没有装大桨 推油门电机转起来了。 后来就无故冒烟了。赶紧拔电源。。。然后导出凤凰电调的记录看了看没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A:
螺丝,螺丝,是否因为用了电机配的螺丝而没使用X3配的螺丝导致螺丝过长蹭到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螺丝,是否因为用了电机配的螺丝而没使用X3配的螺丝导致螺丝过长蹭到铜线

你好,首先谢谢的回答,但是这个电机固定螺丝长会顶到马达铜线这个事情。我在首飞前我就知道我用的螺丝已经在装机的时候更换成短款的了。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B:
恭喜你,你中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你中奖了。。。

你不安慰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不安慰一下吗?

恭喜你,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你,冒烟了

你不要嘚瑟,我觉得我可能认识你,小心我也祝福你冒烟。。。哥们已经换460MX等待商家联系天蝎星,商家说要一层一层往上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不要嘚瑟,我觉得我可能认识你,小心我也祝福你冒烟。。。哥们已经换460MX等待商家联系天蝎星,商家说 ...

你肯定认识我,因为我认识你我也第一时间看到你在说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肯定认识我,因为我认识你我也第一时间看到你在说冒烟

你这货,是赤裸裸的幸灾乐祸啊!

网友:
我早个把月就废了······已经换了460mx

网友D:
这年头流行换460MX?
我还是把460MX扔了换2520的呢...几十起落没问题
LZ估计中奖了,有暗伤,要么就是有东西掉进去了

网友:
空载烧还是比较有希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年头流行换460MX?
我还是把460MX扔了换2520的呢...几十起落没问题
LZ估计中奖了,有暗伤,要么就是有东西 ...

不知道怎么回事,目前460MX爽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目前460MX爽飞。。。

460mx也不省心,注意马达轴吧我就见过马达轴越飞越松的,都往下沉了

网友:
460MX 电机接线有点小   ...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460mx也不省心,注意马达轴吧我就见过马达轴越飞越松的,都往下沉了

我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