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工作稳定的140BS 今天抽风了~

楼主(2014-04-23):
之前选择云台的时候非常喜欢X-CAM的140BS设计。 机器组装好后至今的20多个起降都非常稳定(见之前飞行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23940&page=1)。偶尔起飞云台自检后水平有点偏移那也都没有关系。
可是今天。。难得的好天气 云台突然抽风了。而且在同一个地方连续两次。

云台带着相机先逆时针破水平倾侧,然后相机后滚翻。(在图传看得直接吓尿)
要不是连线扯住。不知道会不会一直翻下去。。。

相机是NEX-5N 镜头是16 2.8  相机安装重心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习惯云台通电前保持相机尽量水平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怎么回事呀

附抽风视频:(观看密码 8888)

优酷居然不转超清。。。

网友A:
楼主我的跟你一样啊

楼主:
那现在有好转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跟你一样啊

那问题后来排除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问题后来排除了吗?

给你看看视频是不是跟我的一样 我的昨天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看视频是不是跟我的一样  我的昨天返厂了

你的云台也是X-CAM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云台也是X-CAM的吗?

恩 140BS

网友B:
该吃药了,传说中的癫痫
原来5N也生产果冻啊
是不是云台灵敏度调得太高了?产生饱和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吃药了,传说中的癫痫
原来5N也生产果冻啊
是不是云台灵敏度调得太高了?产生饱和自激

下午换了两颗稍软的减震球。云台是正常了。但是高速飞行(每秒2米左右)画面抖动厉害。估计减震球压倒底了。。(我自己DIY的下压式减震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吃药了,传说中的癫痫
原来5N也生产果冻啊
是不是云台灵敏度调得太高了?产生饱和自激

云台是出厂设置。调参数据线都还未开封。。

网友:
应该是电机功率不够,风大或电机加速引起大震动导致功率不够。加大点功率试试,不过PD要降一点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

楼主:
啊。。同病相怜了

网友:
X140B使用基本前提条件说明:
商业航拍云台是一套集成系统,包括云台主体机械部分、电子部分、电机、控制板,以及云台吊挂系统。
140云台的减震系统是整个云台系统的一部分,是根据大量的实际飞行测试,并结合特殊的测量仪器的数据分析后最终设计完成的。
140云台如果脱离了为其专门优化设计的吊挂系统将无法发挥其最优的性能,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如果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确实需要使用用户自行设计的吊挂系统,那么请先使用X-CAM推荐的吊挂系统标准对140云台进行性能评估,而后再使用其他吊挂系统或者设计新的吊挂系统。
X-CAM推荐的标准为使用并正确安装蝴蝶板,仅使用共4X-CAM减振球。
请LZ先使用我们厂方标准减震系统进行测试,如无问题再使用自己的减震系统进行测试,如出现问题酌情改进您自己的减震系统,以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2014-05-23):
tom哥解释一下,我天两天也出现这个问题,减震系统我没有动,用的naza v2飞控,前面一直飞得很好

网友:
是忽然出现,以前飞这么多个起落一直没碰到这个问题。而且那天还有两次失控,无线电干扰应该对云台没影响吧?

网友C:
我的也抽风了貌似跟你的一样的情况   是不是应该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抽风了貌似跟你的一样的情况   是不是应该返厂了

你是否单独供电?我后来排查是电源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否单独供电?我后来排查是电源问题~

是不是用了12V的稳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用了12V的稳压模块

云台,图传单独3s电池供电

网友E(2014-09-04):
是否好转了?

网友F(2014-10-04):
引用 楼主:
你是否单独供电?我后来排查是电源问题~
我的和你一样,最后查出是电池连接插头虚接导致云台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