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图传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4-04-23):
请问大疆5.8g接收机是用蘑菇天线好还是平板天线好?如用平板天线需要多少dbi的?谢谢。

网友A:
蘑菇天线基本是全向的,平板天线是定向的,无可比较性的 但是你要是有自动跟踪云台的话 建议上平板天线,那样会更远一点。你也可以飞机上用蘑菇天线,地面上的可以用平板天线 但是得搭载自动跟踪云台上。dbi是指天线的增益,当然是越大越好了。个人知识浅薄,还望楼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