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用充电神器多长时间可以充好?

楼主(2014-04-23):
比如说,用PL8或者308DUO这样的神器,用最大电流,并充4个常用的2200mah11.1V的电池

需要多少时间充好?

平衡需要的时间长吗?

网友A:
充电时间的长短有公式可以自己算的啊!

网友B:
基本上我4块大概是8-10分钟,pl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我4块大概是8-10分钟,pl8

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间的长短有公式可以自己算的啊!

我在看实际效果

网友C:
理论上,1C充电电流需要1小时,2C需要半小时,4C需要15分钟……如此类推。不过最不确定的是平衡时间,这取决于你电池的平衡状态,以及充电器的平衡充电流以及算法。

网友:
我用的406,并充5块2200ma  3s开最大40A,***平衡模式耗时12分钟,慢速平衡模式耗时16分钟。充1快开11A***模式耗时7分钟。

网友:
******快 速******这两个字都会被屏蔽,而且这BUG不止一两个月了,维护坛子的人掉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1C充电电流需要1小时,2C需要半小时,4C需要15分钟……如此类推。不过最不确定的是平衡时间,这取 ...

关键就是平衡时间,我没用过高档神器,不知道多快平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