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故失去动力坠机·求分析·已上log~

楼主(2014-04-23):
APM2.6  6HGPS  3.13固件
h4 680架子
朗宇v3508 kv580
8000自组Lipo 4S
铂金30A

昨天飞了几块电池·均无问题
然后第3块电池··悬停模式爬升到120米高·
再下降到30米高左右·
突然失去动力急速下坠·
遥控所有舵量无反应,关控再开也无反应。
炸鸡。。。。

落地检查··由于是草地,几乎无损失。。。。
断电·再上电。。
自稳模式全油门也无法离地··

log高度截图:

log文件:http://pan.baidu.com/s/1rMOqE

求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A:
最后出现过failsafe_batt错误  应该很有关系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或者遥控没电没有信号了?我遇到过两次就是这情况

网友:
炸机找回黑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出现过failsafe_batt错误  应该很有关系

failsafe_batt错误是我电池容量填写错误造成··一直是这样的···重要的是后面有个·CRASH_CHECK-1```这个崩溃检查。。。是从这个点开始坠机的。。

网友B:
从油门、电流数据、roll数据来看,好像是油门输出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油门、电流数据、roll数据来看,好像是油门输出有点问题。

油门输出怎么会变成0的呢。。。最小也就是关控状态·我设置的975啊。。。这个会是固件原因么?

网友:
检查下这个参数:配置/调试—Advanced Params-Throttle Maximum(THR-MAX),我之前也是换电池就出现全油门无法起飞(换电前没有连过电脑),再接电脑就出现failsafe提示,最后检查是油门选项出现问题,刚才那个参数最大是1000,最小好像50,参数意义是控的油门X数值=实际输出油门值,就相当于输出比率,正常默认值是最大1000的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应该是遥控器或者接收机的问题,油门的输入突然满油,然后又是0,走了两个极端。

楼主:
难道是传说中的华科尔事件!~~~我用的D10+rx1002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输出怎么会变成0的呢。。。最小也就是关控状态·我设置的975啊。。。这个会是固件原因么?

应该不是飞控软硬件的问题,因为从日志看,飞控是遵从输入的命令。要么遥控器给了错误指令,要么接收机给了错误指令,总之飞控收到了错误的油门信号,然后照办了,所以炸机了。

网友A:
油门输出变大  电流反而减小了   看不出什么问题   会不会是电调那边的问题呢   过热?  或者低压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门输出变大  电流反而减小了   看不出什么问题   会不会是电调那边的问题呢   过热?  或者低压保护 ...

你看错了。
你把后面关键的那一小段放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错了。
你把后面关键的那一小段放大看看。

可是貌似235XX  之后 高度已经是0了  已经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错了。
你把后面关键的那一小段放大看看。

反倒是 14715 左右的位置油门有一次跳变到0   不过这里没有造成危险

楼主:
那么请问···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油门为0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油门为0的呢。。。

不懂   我也是D10+rx1002  有点虚

楼主:
我翻了下以前的log文件···发现油门输入不定时都会变成0.。。

这是控的问题么。。。。

网友:
我的有一块电池下降时总是翻机。自己想了一下,可能是c值低,电池质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