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5R插HDMIN转AV板子 链接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4-04-23):
5R插上AV转接板  图传那边显示不出图像  后面能够显示出图像了  但是显示器上面的屏幕总是一会有一会无 一闪一闪的   5R HDMIN已经设置分辨率为自动了  但图传那边不能满屏显示  无知道的兄弟指导下我这个是什么情况
我的今晚来测试 完全不现实图像了  对了我的相机是港行的 底座标签是60I 卖家说我的相机输出制式是N制式 不是PAL的  坛子里有高手可以搞定这个吗??

网友A:
检查一下AV板输出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AV板输出的格式

大哥AV板输出的格式怎么转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AV板输出的格式怎么转换啊??

不知道。你这个问题,要么是HDMI输入的同步信号丢失,要么是AV输出的制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问题,要么是HDMI输入的同步信号丢失,要么是AV输出的制式不对……

有可能线路接触不良,先检查线路,不满屏是正常的,当你按下录像时自动满屏。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我的也是港行的5R,也是完全不显示图像,兄弟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港行的5R,也是完全不显示图像,兄弟问题解决了么??

我的搞定了  你看你相机底部的标签 如果是60I 的话 那么市场上一般的转换模块用不了的  因为他的输出时NETS格式的  一般的是PLA格式的  我后面再网上买了一个二百多的 可以转换信号跟拍照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