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改800轴距直接改长16mm的机臂行不行

楼主(2014-04-23):
飞越680改800轴距直接改长16mm的机臂行不行。疑问如下:
1.原来是16mm外径 ,323mm和333mm长。。现在直接改成16mm外径 ,383mm和393mm长行不行。机臂强度够不够?
2.改完以后原来的中心版强度够不够,原来是1.6mm厚,需不需要改成2mm厚。
PS:我原来的配置5200mah电池+微单相机和云台 ,全重3.75kg。现在改完以后想双电并联10000mah电池,其他不变。基本重量额外算上3.75kg+800g(电池)+200G(长出来的机臂重量)=4.75kg。
大家帮看看这个配置,需不需要换更粗的机臂或者加厚中心板?求解、攸关生命安全,大家认真点回答。谢谢

网友A:
没问题的,我的六轴起飞4.7公斤,5000 6S  2块并联 ATG750的机架。你的中心板1.6的不行,机臂强度没问题,但固定端要打胶,否侧容易螺丝脱落,还有飞越的C卡固定要小心,可以换成能紧固的。你上多大桨,什么电机?

网友:
连中心板都要重做,那还不如自己做个新机架。管子加到20mm,中心板也可加大尺寸

网友:
略有强度不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我的六轴起飞4.7公斤,5000 6S  2块并联 ATG750的机架。你的中心板1.6的不行,机臂强度没问题, ...

谢谢答复。准备上1555的桨。我的电机是维奇4010

网友B:
避免重载,680改810其实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廉价高效率的微单载机。我的飞机,用6S 5200电池,朗宇4110KV340电机,挂上云台和5R相机,悬停十多分钟,起飞时候相当轻盈。如果挂6S 10000的电池,就得考虑换更结实的机架,但是带来的问题是重量也增加了很多,最后算下来,留空时间其实跟轻巧的改装机没区别……比如我的EVO用格氏6S16000电池满载悬停10分钟报警,慢飞8分钟报警。FY680改810同样满载起飞用6S5200电池,悬停十多分钟,慢飞也是十多分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3778&extra=page%3D2%26filter%3Dsortid%26sortid%3D22%2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避免重载,680改810其实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廉价高效率的微单载机。我的飞机,用6S 5200电池,朗宇4110KV3 ...

时间怎么这么低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避免重载,680改810其实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廉价高效率的微单载机。我的飞机,用6S 5200电池,朗宇4110KV3 ...

起飞重量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间怎么这么低啊?

改造的FY680留空我没掐过时间,只是大概估计的,十多分钟,感觉飞行时间挺长的,用5200的电池拔高也不用担心像10000的大电池那样***掉压了,航拍什么的已经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起飞重量多少啊?

起飞重量没有称,不过应该比你的轻,因为你那个碳管够厚大。其实16*14的碳管强度已经足够了,这个架子强度的弱点是在折叠机构上,限制了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和最大轴距,800左右已经到了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免重载,680改810其实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廉价高效率的微单载机。我的飞机,用6S 5200电池,朗宇4110KV3 ...

{FY680改810同样满载起飞用6S5200电池,悬停十多分钟,慢飞也是十多分钟。}
哥们,我想问下你用的是什么桨。我用的1365的只能悬停到10分钟。稳当点就是8分钟。之前没上云台和相机的时候我用1238的桨能悬停15-18分钟,现在就是多了800G(相机+云台)换成1365的桨才能飞不到10分钟。你说是不是我桨没配好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FY680改810同样满载起飞用6S5200电池,悬停十多分钟,慢飞也是十多分钟。}
哥们,我想问下你用的是什么 ...

我用的是1555碳桨,朗宇4110KV340配15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1555碳桨,朗宇4110KV340配1555。

我的电池和你一样,电机也差不多,照这么看来,其实根本不用考虑换大电池。只要换了轴距和桨,还用5200mah的就行了呗。你说能飞10多分钟时大概十几分钟 。12-13分钟 还是15分钟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池和你一样,电机也差不多,照这么看来,其实根本不用考虑换大电池。只要换了轴距和桨,还用5200ma ...

这个我还真没掐过表……挂微单、云台、图传什么的,满载慢速飞行应该更接近于十二三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还真没掐过表……挂微单、云台、图传什么的,满载慢速飞行应该更接近于十二三分钟吧。

谢谢了。这个对我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我的六轴起飞4.7公斤,5000 6S  2块并联 ATG750的机架。你的中心板1.6的不行,机臂强度没问题, ...

哥们 你用的多大的桨 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你用的多大的桨 能飞多长时间

1447碳桨。恒力4822  390KV  5000mha  6S  两块并联,飞20分钟-23分钟。看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