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金鱼尾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23):
我的是新的亚拓500dfc原厂舵机电机,电调是100的铂金,机械部分无比顺滑,陀螺kds e8  现在已经排除陀螺和舵机的问题机械部分也都检查了,还是无止境的金鱼尾,杆度调了没有效果,请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尾舵臂孔再降一個孔位高度(離中心點近)試試

网友A:
尾中联太紧了~

楼主:
我发下一个问题高速转动的时候,用手去拉动L臂很紧然后静态去拉动很润滑,不知道是不是推力轴承出了问题

网友:
检查尾桨夹部分轴承及装配顺序,还有尾中联。

楼主:
我现在想知道推力轴承的正确的安装图片谁有发给我一个那个说明书上的图不是很清晰

网友:
请仔细越多说明书 拿分走人

网友:
学习 拿分 走人

楼主:
都拿分走人啊呵呵

网友:
LZ500DFC贱卖给我吧!

网友B:
大部分应该是尾桨夹轴承引起的!

楼主:
你是指推力轴承么?或者另外两个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应该是尾桨夹轴承引起的!

你是指推力轴承么?或者另外两个轴承!

网友:
尾中联变形了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是尾桨夹里的推力轴承出了问题,更换了推力轴承就好了!

网友:
我的没风还好,风一大就金鱼尾,这是啥原因呢?

楼主:
杆度调低!检查一下机械尾巴波箱这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是尾桨夹里的推力轴承出了问题,更换了推力轴承就好了!

恭喜!亚拓机我一般装时就把轴承全换了。不过500pro的尾前尾后的是ezo的,可以不换,其他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