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的,电调,和,直升机,的,有啥区别?

楼主(2014-04-23):
固定翼,的,电调,和,直升机,的,有啥区别?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便宜,缓起差一点。

网友C:
没严格区别,直机用最好有个慢启动功能

网友D:
嗯,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价格差那么远。。。。。

网友E:
本质上是可以通用的,但是由于直升机的飞行特性,直机电调加入了一些特殊的功能,1、缓启动;避免启动阶段甩尾和扫齿;2、定速,在飞行过程中保证转速恒定,动力更强劲;
直机电调关掉这两功能在固定翼上用一样杠杠的

网友F:
便宜这个是不对的,其他是有区别的

网友G:
区别还是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