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鹰EX 757-3 飞机中的推土机!

楼主(2014-04-23):
file:///C:/Users/Administrator/Pictures前几天就看论坛有不止一个兄弟,存在起飞扎头问题,心里扑通扑通的赶快把自己的飞机装好验证,所有模友遇到的问题,我也都一一遇到,机翼螺丝短,等等这个大厂不该存在的问题!飞机装好,按照说明书平衡后,(我也有一年多飞行经验了,平衡重心的问题就不用怀疑 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进行试飞!因为之前看到有模友扎头的帖子,我推油比较慢,怕突然扎头撞坏设备和飞机!第一次起飞,飞机就出现了扎头现象,机头直接磨地面向前滑出,试了几次始终不能用滑行起飞!并且连续的几次扎头起落架,摄像头,机头都有不同程度受损,机身固定起落架处也开裂了。最终让朋友手抛!手抛起飞非常顺利,飞行也比较稳定!在空中关闭油门逆风也可以飘的很慢!飞行性能尚可,可是这么漂亮的飞机,价格也不便宜,有一副起落架却不能正常使用!客户就要将就吗?多少客户跟你们沟通,你们就是不能承认设计有问题!让客户承担你们大厂的高级飞机带来的高级享受吗!

网友:
根据我给冲浪者装起落架的经验,主起落架要在重心之前,但是之前多少呢?

前多了,怕机身所受的冲击过大。前少了就是推土机,腰推机的原因。

你们就把起落架往前移动一点吧。

亏得厂家还想得出来把无刷云台方在起落架前面,很多人担心降落的时候损坏。

实际上,飞机还没起飞呢,无刷云台就磨坏啦。

网友:
估计是小厂家做的吧,做飞机起落架,没得多少认知

网友:
为什么内似这种大飞机都会有低头的问题?自己做了一架2.4米的刀锋.没有低头的现像.起飞降落都很顺利........前三点.起落架全在机身上.

网友:
这个飞机的布局 应该非常好飞  经典的模型 但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他们有款好飞机可以兼容FPV,卖得不贵,不过没利用,为了赚钱改做这种号称FPV的专业机,卖得死贵确根本没啥FPV经验。推土机的代价只能由小白模友承担了

网友:
增加一些电机的下推角试试 或许能解决扎头问题

网友:
起落架估计太靠近重心了。往前移点……不需要太多,一指到两指的距离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架还没组装看来要组起来看下了!!!有下推我估计是拉力线的问题了!!!

网友A:
已摔,今天起飞时仔细校准了重心位置,完美1/3后1cm处,滑跑顺利~
起飞后立马出现机头下沉。。没关系。。拉升降舵可顶住,问题是一直右偏。。到后面打满左副翼也只能减缓右倾,没办法校正水平。。
最后顶不住了。。右回旋俯冲。。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摔,今天起飞时仔细校准了重心位置,完美1/3后1cm处,滑跑顺利~
起飞后立马出现机头下沉。。没关系。。 ...

楼上炸机并非飞机原因,。睿鹰重心位置是翼根处前缘往后62MM。说明书上很清楚的标明了
1/3处并不是适合每一个飞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炸机并非飞机原因,。睿鹰重心位置是翼根处前缘往后62MM。说明书上很清楚的标明了
1/3处并不是适合 ...

导致的机头下沉和右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致的机头下沉和右偏?

借楼主帖个光~让厂家帮忙看看
今天起飞前的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导致的机头下沉和右偏?

我不知道你对后三点飞机的飞行经验有多少,不好说,
你要检查一下后轮是否偏,如果偏,低速滑跑时就会偏,

当空速提高到足以抬起机尾时,就不会偏了,因为风速达到了可以稳定垂尾的状态了。

机尾台起时,风速也达到了可以起飞机速度,拉升起飞,,或适当修正升降舵,如果不修正,地面上一个小石子都可能导致栽头,

对后三点飞机熟悉的朋友最明白这点。

重心错误的严重性我不说了,你只要知道很可怕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对后三点飞机的飞行经验有多少,不好说,
你要检查一下后轮是否偏,如果偏,低速滑跑时就会偏 ...

是起飞后右倾的,滑跑直线,不是方向舵造成的,副翼造成的右倾盘旋
起飞前特地检查了后轮是不是卡在方向舵卡槽里,之前那里还用泡沫胶特地加强了下,防止滑出来

网友:
全景图示意飞行过程

起飞过程,基本无风状态推油门滑跑,10m后开到全油门,大约滑跑20m,升降舵给3/4行程起飞。起飞离地时略感机头沉重,离地后开始出现右倾、下坠,立即拉升降度,拉下1/2行程勉强保持止住下降状态,拉满可上升。副翼通道打满左仍不能完全制止右倾,只有减缓迹象。
起飞5m后右转,右转45度伴随爬升至15~20m,继续在20m左右高度右转至180度,机头下沉,拉升降度修正,此刻是打满左副翼,基本3/4油门飞行,速度60+,稍微收了点油和副翼通道轻微回中,此时右转120度俯冲坠毁,坠落过程中打满左副翼无效

网友A:
之前我在公路起降。也是机头被磨的心痛。后来学乖了。。到软土路基上

网友C:
推土机这个名字起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在公路起降。也是机头被磨的心痛。后来学乖了。。到软土路基上

重心太靠后了,导致飞机不稳是肯定的,适当调整升降舵微调来稳定飞机,也是最基本的常识,水泥路面滑跑比软土滑跑好,这也是最基本的常识,

一连串基本常识你都没做到呢,

网友:
咋会呢。我还正想入手此机

网友:
嘛~当然是沥青滑的好,但是这是平整过的路基,不比水泥路面差多少的
通过微调稳定飞机?我说过了下沉基本通过拉杆稳定住了,剩下的全在努力稳定右倾,本来都在查找问题,你不解决刚才我提出的问题上,现在一直把责任往我身上推
我说的很清楚了,现在要解决的是起飞后的问题,你总是挑跑道滑跑的问题干毛?也许真是我看错了厂家,你就像在之前的那个帖子里把责任推的一干二净
诚然,有我的操作安装问题我不会否认,现在倒好,不分析空中的原因,反而推的一干二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心太靠后了,导致飞机不稳是肯定的,适当调整升降舵微调来稳定飞机,也是最基本的常识,水泥路面滑跑比 ...

这个帖到现在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说过一次厂家的不是,开始就是说让帮忙看看分析下,当我打满左副翼都制止不了右倾,你让我微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到现在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说过一次厂家的不是,开始就是说让帮忙看看分析下,当我打满左副翼都制止不 ...

先把重心弄对,然后再说

网友:
看来此机是有问题     这款飞机我倒是很喜欢     持续关注中  看看厂家修正问题的诚意

网友:
厂家  你要慎重啊   关乎我们粉丝对你的期望值    上次说了一句睿鹰757的好话    被人骂成托   (老子还是那句话 谁的飞机好  谁的质量好   价格实惠 我就是哪个飞机的托  我也愿意去做谁的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重心弄对,然后再说

重心导致的右倾?

网友:
在挑楼主刺的人原来是个...........................

网友:
好吧,我的757-3还在等配件中,发来的电机卡滞要换,但是拆下来发现更离谱的是没轴尾部的挡圈,尾翼锁紧螺丝的一个孔大的螺丝不用拧也能到底,技术人员说帮换整个尾翼,可售后说不行,只能换塑胶件,我得自己粘泡沫件和塑胶件,我都认了,看大家的问题,我真担心我的会不会也是推土机。塑胶件还没见到样子,也不敢先拆垂尾的塑件件,叫售后帮问怎么分离垂尾塑胶件和泡沫件,现在24小时过去了也无果,小失望中。

网友:
还有个主要原因是 起落架的轮子是否与地面滑行正常 如果卡轮胎,造成阻力,栽头是肯定的 轮胎这个时候就像一个跷跷板的中轴一样,自然就栽了。所以起落架的轮子必须要安装的顺滑,

网友:
居然还有私人跑道

网友:
这种后三点机最好推大油门滑跑,否则很容易栽头。

网友:
等我试飞了再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
目测楼主是开大奔的人

楼主:
怎么看的?

网友:
其实没必要单独开襟翼,用襟副翼混控,还能剩两个舵机,除非你要用蝴蝶刹。这款757有很多设计上的缺陷,小地方大家都有陆续发现,设计的人都不知道是不是从设计玩具转过来的,吹塑机身中间没有隔舱就靠一块地板,还有就是机身各种线条各种突起,不懂的人就觉得好看,实际上这样做在曲率突变地方阻力又增大

楼主:
我见过最不会处理客户问题的公司就是兰宇公司了!最近怎么跟他们沟通都是“我们我正在布置北 京展会暂时没有时间……”网上更是指责客户为唯一沟通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见过最不会处理客户问题的公司就是兰宇公司了!最近怎么跟他们沟通都是“我们我正在布置北 京展会暂时没 ...

这飞机从上市到现在还没一个月,但是从模友的使用来看是问题不断,完全不像是一个大厂出的高品质产品,而更像是那种刚入行的小厂和设计人员做的一个试验品,
而让很多模友当小白鼠去做试验,厂家不去解决飞机的本身问题,而更多的是去指责客户的不是,就这样的处理方式,只会让兰宇的声誉越来越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推土机这个名字起的好
这名字让店家情何以堪啊

网友E:
最近睿鹰反馈的问题不少了. 我决定亲自检验一下, 哈哈, 刚定了两架, 试试是不是推土机. 回头给大家汇报.

网友F:
等我装了机再来说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G:
我的睿鹰到没有起飞扎头的事情,只是发货后副翼断开,顺风快递和厂家没有主动给我解决方案,只是一味的推脱。飞机是漂亮,但是结构设计是飞机里最垃圾的,主碳杆一根,多舵的连接处非常薄,如果突然有不稳定的气流,估计舵面会断裂承受不了拉力,主翼的螺丝也是短的没法安装机翼,绝对是位脑残人设计的。建议不要买这种小厂的飞机,售后很差劲能气死你。

网友G:
还有配的电调更是垃圾都烧坏了,厂家的态度,我无语,让消费者就这样自行承担了,我呼吁广大模友记住蓝宇的厂家,飞机都不可靠,勿选购!

网友H:
想办法改成前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