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的平衡电流真的那么大么?

楼主(2014-04-23):
RT:有用过的给说说,是真的1-8A么,要是的话那目前好像无敌了!

网友:
不计误差是有8A的哟!

楼主:
平衡电流唉,不是充电电流呃。

网友:
严格意义上说这类充电器压根儿就没有所谓的平衡回路

网友:
B6、PL6那种串充才有平衡电流
A6、A9这种单独充的,根本就没有平衡一说。商家硬搬过去的概念
A6第一路0.1A 第二路5A 第三路2A。。。。又不是不可以,每路单独的

网友:
赞同LS观点,只有串充才有平衡电流说!

网友:
没用的过的都别虾扯蛋,让我来回答!!!!对于BC168来说,平衡电流1-8A,厂方打了个擦边球,为了让更多的买家误解,而事实,他的平衡电流确实1-8A可调。不过就像6楼所说,这种6路单独的充电器没有平衡电流的说法,那BC168所说的平衡电流到底是什么呢???请见下回分解!!!

网友:
我们说的“平衡”有两大,一类是能耗法,一类是能量转移法。详情在本区中有转帖介绍。主充电源是接动力线的。而bc168这类充电器的充电源是平衡头处你可以认为它是单独对电芯充电,不过实际上由于电芯之间有公共导线,只要电芯是平衡的那么总电流只会从两端的平衡线中流过,这个时候又和串充是挺像的

楼主:
可是几乎所有厂家都标出平衡电流,最普遍的是200mah,就算涓流吧,连pl8  icharger都这么说。

网友:
串充才有平衡电流,PL8 这种是串充,BC168,A6这类的是单独对每一片电芯充电,所以不需要平衡,就类似于用PL8充1S电的时候也不会产生平衡电流

楼主:
我可以理解为当一片电池的电压低的时候,大平衡电流可以迅速让整个电池平衡,应该还有对电池的修复作用吧。

网友:
平衡电流大于200ma的都不多,1-8A是充电电流。

楼主:
他标的是平衡电流1-8A 还可调,暂设1A。

网友A:
都说了,严格上说那不叫平衡电流了,这类充电器是通过平衡头进行充电而已。而我们常说的平衡充是通过电池两端的主路径充电,而平衡头接的回路只是通过不同的平衡方式对电芯见的能量进行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严格上说那不叫平衡电流了,这类充电器是通过平衡头进行充电而已。而我们常说的平衡充是通过电池两 ...

不纠结叫不叫平衡电流了,如果他能大电流通过平衡头对每片不同的电芯进行平衡不是很好吗?

网友:
很好啊!不过对平衡线压力大哦

网友B:
BC168都是单块电池充电,如果大电流充电对于新电池会充得很平衡。如果你的是旧电池,性能很一般了,再用大电流充电,充好后你会发现电池电压会很不平衡。改用B6来小电流平衡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对旧电池修复可能小电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