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刻浮雕用什么样的雕刻刀?

楼主(2014-04-23):
本想买雕刻刀来试机器,发现雕刻刀的种类太多了,角度有10度、15度、20度、30度的,刀尖有0.1、0.2、0.3、0.4、0.5、0.6、0.8的,我就是想在木头上和有机玻璃上还有橡胶上***或刻浮雕图,想问一下选择什么样的刀具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加工东西大小,加工的东西小,刀大肯定细节都没了,加工的东西很大刀又太小效率低还容易断刀

网友B:
刻字用平底尖刀,沒要求,角度越大越好,越大越不容易斷刀,浮雕用圓底尖刀,一樣沒要求,角度越大越好,越不容易斷,沒要求的話,直徑也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