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抖又唱,请大家帮看看我的450SP是什么情况吧

楼主(2014-04-23):
大上周在飞行中(悬停模式),突然失去动力,还好没有什么高度平稳降落,疑似电调故障,重新接电,就出现了如下情形,直接晕了,所以请万能的论坛的大神们帮忙看看
配置是亚拓的450SPORT,全部原厂套装,410.420-GP780.RCE-BLX35。控T8FG,6208SB接收。
视频中可见尾舵机频繁抖动,斜盘舵机也抖,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飞机没有炸过。每周飞行小于4个起落吧,大约2年,一直好好的

网友A:
把那个闹钟关了,抖动节拍频率一致
看样子像是输出信号或电压不稳,用替换法试一下尾舵机、电调、接收机看看吧。

网友B:
听声音电调进入设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闹钟关了,抖动节拍频率一致
看样子像是输出信号或电压不稳,用替换法试一下尾舵机、电调、 ...

确实,节拍器...谢谢你提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声音电调进入设置模式

是的,电调这提示音不正常,但是为什么尾舵机抖呢?确实是先出现了熄

楼主:
先出现了熄火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C:
电调从新设置下,尾舵机先拔掉,直接插接收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从新设置下,尾舵机先拔掉,直接插接收机看看,

谢谢!!

网友:
这故障没见过

网友B:
可以舵机单插看看是否跳舵,这故障可能几种原因造成

网友:
这电调是有多不安分呀…还好不是在天上

网友D:
换个舵机插到陀螺仪上看看是不是陀螺仪问题,把舵机直接插到接收机上看看是不是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舵机单插看看是否跳舵,这故障可能几种原因造成

把尾舵从陀螺仪上拔下,换到副翼同到上,舵机没有调舵现象,看来不是舵机的问题吧?

网友:
怎么听着像快板呢,就是没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舵机插到陀螺仪上看看是不是陀螺仪问题,把舵机直接插到接收机上看看是不是舵机问题

在把副翼那个舵机插到陀螺仪上,没反应,
我是新建立的模型,若果没做设置的话,没有反应正常吗?

楼主:
新建模型各通道是默认的

楼主:
马达已经拔了,无意中摸到电调是温热的。
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