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安装小无刷电机金属齿

楼主(2014-04-23):
前两天换马达齿的时候用小虎钳把马达轴压偏了,导致机机震动太大。想问下各位在实际中是怎么操作的,需不需要预加热什么的

网友:
我换的齿轴孔是比电机的轴稍大一点点的,电机轴上打点螺丝胶,然后轻轻推上后等两个小时再飞

网友A:
用拉拔器,坛子里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拉拔器,坛子里有介绍

取下电机齿是用的拔齿器,我问的是安上去的方法

楼主:
顶上去求解

网友:
一样求解救

网友:
防风火烧几秒,立刻用厚一点的餐巾纸包住齿轮往外一拔

网友B:
关于上马达齿
松配的一般是打胶后推入,这个不难
紧配的无刷马达
我一般比较暴力,用废桨根孔垫着电机齿(防止敲过度弯轴),反握钳子,用钳子的橡胶柄敲电机转子露出来的那一点轴,轻敲几次就进去了
紧配的有刷马达(尤其空心杯)
话说我从来就没上成功过,加热套进?太热的话马达后盖受不了,敲?马达后盖也受不了
比较适用的方法可能是用钻头通一下变成松配打胶

网友C:
我是在齿轮中加一根至两根线(缝衣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上马达齿
松配的一般是打胶后推入,这个不难
紧配的无刷马达

的确如此,我就弄坏过好几个空心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齿轮中加一根至两根线(缝衣服的)

轴能不偏心吗

网友:
的确有点!个人觉得将就能用。
或用焊锡把铜齿孔填充!再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