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 pro v2装电池后原装机头罩盖不上

楼主(2014-04-23):
新入的飞越组装完,装上
电池
后机头罩被电池顶得后面孔装不到固定柱上,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我电池是花牌6s的,难道6s的电池比3s的大?(我新手直接入6s了)

网友A:
电池位置根据飞机重心调整,确定电池安装位置后,如果还是安装不上头罩,就改头罩安装孔的位置。

网友B:
舍不得原厂贵货来飞,就买一辆个18-20块的飞越头罩,然后买12块的那个金属头罩圈,自己开孔完美解决爽飞

网友C:
重新开孔么

楼主:
嗯…… 看来只有再买个便宜的开孔了……

网友D:
改用金属的头罩圈 将孔扩大 就可以带进去了!

网友E:
再买一个打孔咯

网友F:
知道为什么电池要入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知道为什么电池要入腹了吗~
额…… x3哥……

网友G:
哈哈,改孔吧,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