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mini cp玩3D用什么电池?

楼主(2014-04-23):
入手6块Neo Lipo 400mah25c的电池,用山寨B6来充,电压显示4.2V,实际悬停和航线时间5-7分钟左右(视乎新旧),前3分钟比较有力。

用两块美嘉欣F47剩下的380man20c电池加原充电线,6分钟以内都感觉动力十分充沛,最后没力的时候也比Neo 400的快落地,不会那么的拖泥带水。

个人感觉用F47的电池来飞3D应该很爆(mini cp 无刷14000kv),不过问题也来。
   1.本人用F47的充电线去充一块350mah25c的锂电,结果充肥了。而用B6来充F47的电池显得很慢很慢,目测电压不止3.7V,不止会否对电机有伤害。
    2.用原装的充电线来充,动不动都要一个多小时,而且只能充一个。

    3.F47原装电比较坑爹,20--30块一个,价格不亲民。

楼主:
大神们都用什么电池,说说使用感受。

网友A:
和楼主同感,f47原厂电池很好用,副厂电池都比不上47的

网友B:
我现在主要用华科尔原厂的350毫安电池飞有刷mini ,时间能达到差不多7分钟,而原厂的240毫安电池飞行也比较给力,最久时能达到5分半钟,其他电池相比就差一些了,看来华科尔的原厂电池做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C:
别用f47的充电线 拆开看看里面你的下巴能掉下来 用b6时间长但是不伤电池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同感,f47原厂电池很好用,副厂电池都比不上47的

F47的电池太贵了,原装的要20一个,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用f47的充电线 拆开看看里面你的下巴能掉下来 用b6时间长但是不伤电池额

那还是用B6来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主要用华科尔原厂的350毫安电池飞有刷mini ,时间能达到差不多7分钟,而原厂的240毫安电池飞行也比较 ...

嗯嗯,其他很多400mah的都是虚标,我中招了

网友:
淘宝几块钱的电池能连翻7个跟头降落,只航线4分多钟。20元的350ma20C电池也是这个数,别中招

网友:
华科尔原厂的240毫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