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inicp的主板能否水平安装?

楼主(2014-04-23):
我有架minicp,机架、十字盘什么的都差不多摔烂了,想买6050的配件,用minnicp的主板、舵机、无刷、电调组装一架杂交机,问题是minicp的主板是否可以水平放置?因为6050的主板是平放的。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
还是买架吧,我的mini cp主板炸坏了。出我吧

楼主:
呵呵,我有2架,一架无刷,一架有刷。有刷那架比较烂了,但是电子设备全是好的,准备拆了折腾。

网友B:
不能横放,陀螺仪会不开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架吧,我的mini cp主板炸坏了。出我吧

主板炸坏返厂就能搞定修复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板炸坏返厂就能搞定修复了,就这么简单。。

您能给我个地址么。我都不知道地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能给我个地址么。我都不知道地址

这是华科尔的淘宝官方网店,页面下方有返厂维修的收货人跟寄件地址和电话信息,把飞机返厂之前要先打电话过去跟对方售后说明一下: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_u=ni8trlc5ffe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华科尔的淘宝官方网店,页面下方有返厂维修的收货人跟寄件地址和电话信息,把飞机返厂之前要先打电话 ...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横放,陀螺仪会不开心的

那就是不能水平放置了?我有点不死心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华科尔的淘宝官方网店,页面下方有返厂维修的收货人跟寄件地址和电话信息,把飞机返厂之前要先打电话 ...

成色垃圾的飞机给修吗minicp,买人家二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成色垃圾的飞机给修吗minicp,买人家二手的

华科尔的官方售后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凡是他们公司的飞机产品全部提供维修服务,不管你是买的二手还是新的都可以的,我在其他店买的mini cp都一样寄给他们维修,不过在返厂之前要先打电话给他们售后说明一下,还要把你飞机的具体故障问题写在一张纸条上跟飞机一起寄给他们,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的官方售后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凡是他们公司的飞机产品全部提供维修服务,不管你是买的二手还是新的 ...

奥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不能水平放置了?我有点不死心呢。

肯定不能横放,你死心吧。横放估计对频都对不上

网友(2014-07-03):
横放陀螺仪会很密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