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 大奖问题

楼主(2014-04-23):
请高手看看 我的大奖 怎一个桨动一个不动啊

网友A:
你捏住副翼2个都动了

网友B:
动起来就都会动了,因为两边的摩擦力或桨夹的活动阻力不完全一样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C:
看到大奖我就进来了,以为回答问题有大奖

网友:
不动就对了

网友:
3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捏住副翼2个都动了

额 新手 不解 忘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大奖我就进来了,以为回答问题有大奖

嘎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起来就都会动了,因为两边的摩擦力或桨夹的活动阻力不完全一样

是能飞起来 但我觉得这样 有点不得劲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捏住副翼2个都动了

捏住了 两个都动了 但角度不一致 怎么讲

网友:
可否先拆掉大桨,才调机

网友:
这楼主太纠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捏住了 两个都动了 但角度不一致 怎么讲

说明你副翼没捏平,副翼和大桨是联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你副翼没捏平,副翼和大桨是联动的

好吧  我再试试 看

网友E:
楼主是新手,能提问代表好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新手,能提问代表好学

既然玩了 就要搞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玩了 就要搞个明白

多看看以前的装机调试贴。现在都是无副翼,懂得调试的人越来越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额 新手 不解 忘明示

你把副翼始终保持水平,两个就都动了。视频中由于大奖夹和中联之间的阻尼不一样,或者不动的那个连接杆球头阻尼大,在或者副翼杆不一边长,这些原因都容易造成视频中的情况,旋翼头高速转动起来之后,副翼是平的,两个桨就都动了。这个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副翼始终保持水平,两个就都动了。视频中由于大奖夹和中联之间的阻尼不一样,或者不动的那个连接杆球 ...

哥们你这样一说我就放心了  劳驾了

网友:
又见有副翼,我的有副翼还没飞出感觉,就让无副翼的大流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