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学习·· 塞斯纳162 朗宇2216 kv1250配浆问题....

楼主(2014-04-23):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2216的可以换大一号桨,换小电池更好吧

网友A:
对了,要确认电调也不会过载

网友B:
貌似朗宇电机都是用3D机的桨做的测试,灰色马刀尼龙桨的型号和规格与3D桨有差别,配什么桨真不好说。楼主可以试试1047的四轴飞行器正反桨和连接器,这规格有不少碳桨,比尼龙桨总成几乎轻一半,桨叶更不容易变型,拉力效率更高。

网友C:
这个飞机本身重,而且是滑翔机的感觉,不适合做筋斗等动作。要我的话还是用这个动力飞飞就行了
建议换成那种灰色硬降,仿APC的,全油门时会好不少。

网友D:
配10寸桨吧 祝爽飞

网友E:
10寸桨吧

网友F:
观摩。。。。。。。。。。。。。。 希望楼主上视频·

网友G:
我也用2216电机,我是飞3D,用的桨有三种,都是高效桨,1、1050 2、1155 3、1170,这三种桨这个电机都可以,40A电调足够

网友H:
朗宇2216 KV1250配1047桨 官方数据最大拉力能达到1500g

网友I:
你这飞机装备,断果首飞炸,一定要动力大些,不然很不好飞,,乱晃,,我以前就有过,

网友J:
电机这个KV最好不要换太大的桨,1250KV九寸桨不能再大了

网友K:
打酱油的路过

网友L:
看飞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