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 75涵道 A-4 升降舵面固定问题

楼主(2014-04-23):
尾巴不是一体的 厂家设计铁丝固定两端装好发现推升降舵受力不一样  舵面向上基本一致 舵面向下一边高一边低

网友A:
有一边折页有阻滞吗?我刚装好试飞没问题,非常好飞,又买了一架囤起来。原装舵角垃圾建议扔掉,起落架也最好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边折页有阻滞吗?我刚装好试飞没问题,非常好飞,又买了一架囤起来。原装舵角垃圾建议扔掉,起落架也最 ...

我没用折页 我用波纤胶布沾的

网友:
喜欢涵道 就是电池不给力

网友:
要么改双舵机了

楼主:
已经首飞  很好飞 但用4S2600 放最前 头还是轻了

网友A:
我学米哥 把80电调放在电池台阶下,用4s  2600重心正好,实在太好飞了又买了一架

网友:
是钢丝太软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学米哥 把80电调放在电池台阶下,用4s  2600重心正好,实在太好飞了又买了一架

  这方法不错  但是延长电调线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方法不错  但是延长电调线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不就是焊3根线吗。我用黑旋风70涵道,改了塞斯纳的起落架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都不麻烦,不就是焊3根线吗。我用黑旋风70涵道,改了塞斯纳的起落架很结实

今天首飞了  很好飞 但是起落架太软 在温柔的降落都掉了  求塞斯纳起落架的改装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首飞了  很好飞 但是起落架太软 在温柔的降落都掉了  求塞斯纳起落架的改装方法

看米哥的链接,我也是跟他学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米哥的链接,我也是跟他学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1599&extra= ...

好的  太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太感谢了

你用什么涵道?原装涵道太垃圾了,我用黑旋风涵道,但是声浪不行,我qq  780328098,加我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涵道?原装涵道太垃圾了,我用黑旋风涵道,但是声浪不行,我qq  780328098,加我一起探讨

我用XRP 14叶的涵道声浪很不错   没装导流环推力勉强过 1

网友:
楼主  升降舵两个舵面要怎么同步哇? 我用两个舵机只能同向放置太丑,用折弯的钢丝拉杆虚伪又太大,求解啊   我的是F4N

网友B(2014-06-12):
引用 楼主:
我用XRP 14叶的涵道声浪很不错   没装导流环推力勉强过 1

我也刚刚入了一架,听说GWS飞机装机非常麻烦,请问装A-4时要注意什么东西?舵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刚入了一架,听说GWS飞机装机非常麻烦,请问装A-4时要注意什么东西?舵量呢?

首飞副翼舵量50 升降85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飞副翼舵量50 升降85

哦,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