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下降过程中抽风+神奇自稳

楼主(2014-04-23):
精灵2下降过程中抽风+神奇自稳。

话说楼主昨天炸鸡归来,今天迎头再上,起飞前已经校正指南针,附近也是空旷地。

抽风过程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但是这个高度可以排除电线排除房屋。

电量还保持在40%以上,这种抽风让我越来越不敢飞哇。

网友A:
楼主您的固件都升级到最新的版本了吗?全机起飞重量是多大?

网友B:
看情形是撞到类似风筝线的东西,我的上次也这样,就是刮到风筝线了,估计你的桨把线打断了,要不然肯定炸机。

网友:
我的精灵2 在飞行时,有时候电机会发出像吹口哨的声音,你们的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的固件都升级到最新的版本了吗?全机起飞重量是多大?

您好,全起飞重量1425G。

已经升级到最新的固件。

这种情况第一次出现,已经不下100个起落了。

网友C:
大家精灵2是用的改装电池吗,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情形是撞到类似风筝线的东西,我的上次也这样,就是刮到风筝线了,估计你的桨把线打断了,要不然肯定炸机 ...

问题是附近没有人放风筝,这一带是农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精灵2是用的改装电池吗,好用不

我的是原装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全起飞重量1425G。

已经升级到最新的固件。

您的飞机有点重了,动力不足会造成失速的。在您进行大动作飞行的时候很容易会出现,所以尽量减重。

网友:
是不是下降快了?四轴下降太快特别容易翻掉

网友:
保护罩拆了,可以减些,我现在都不用保护罩了,放在箱子里携带方便。

网友:
天哪,楼主的抽风和我的一样,同样都是电量40几,下降。。。抽风

网友D:
我的今天已经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今天已经返厂了

我综合了我两次炸鸡视频,估计是桨保护器太重了,拆掉算求。

之前拆掉屁事都没有过。

网友:
我就压根没装过桨保护器,还是一样。之前的精灵1虽然续航时间短但还没炸过机,这次精灵2带云台却不稳定

网友:
看得我都不敢飞2了

网友(2014-12-01):
保护将造成的   空中风阻大。  我也碰过 ,  取掉就好了

网友(2015-01-04):
我今天也碰到了!下降抽风!精灵2+h3-3d云台和狗3,此外没有任何东西。

网友:
飞这么猛,竟然没有果冻,羡慕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