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是什么翼型

楼主(2014-04-23):
想用电热丝切割制作一架好小子出来,不知该选用哪种翼型,也不知飞机各项尺寸参数定为多少合适。恳请高人不吝指教。

网友A:
y 克拉克  什么的,很有名的一种低速翼型,百度可以查到。

网友B:
平凸翼型,kt板可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y 克拉克  什么的,很有名的一种低速翼型,百度可以查到。

克拉克Y翼好像也有好几种,具体是哪一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凸翼型,kt板可做

嗯,可以考虑用KT板做。不过我想先试试电热丝切割。

网友:
我也在自己做!!

楼主:
空机成本能控制在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空机成本能控制在多少?

不知道呢 我买KT板花了三十 剩下工具都是自己原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呢 我买KT板花了三十 剩下工具都是自己原来有的

请问EPO或者EPP泡沫一般哪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EPO或者EPP泡沫一般哪有卖的?

这个不知道 我只知道KT板是一般小广告设计店 或者什么图文店里就有

网友:
期待着,热切割方法制作机翼。

网友:
自己做个电热丝就可以切割泡沫

网友:
y 克拉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EPO或者EPP泡沫一般哪有卖的?

X宝上很多。搜“epp板材”.

网友:
谢谢大家 好好学习天天进步

网友(2014-06-13):
小手一抖,学完就走

网友:
是上端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