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4-23):
[url=
]转速不一样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B:
用的是啥飞控?
启动电脑调参软件,看看飞控输出给电调的信号是不是正常,别的那就不用说了,你懂的。

网友C:
可能是虚焊

网友:
楼主住的宿舍床铺跟我位置一样 同是玩四轴 Ap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