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请注意规程。。。

楼主(2014-04-23):
由于昨天调试了BF109忘了,今天飞F15未改机型设置,两次起飞反扣,碉堡了!为了这些教训过几天发布飞模规程十条,谨请关注!
飞模也应有规程不应只有习惯,不然白做了二十年工程师。

网友:
这机这牌子很烂的,我有,很脆

网友A:
自从首次飞航模脑袋一时糊涂起飞前关了控造成失控炸机,现在已经养成良好习惯,每次都细细检查

网友:
这是什么飞机啊 GWS的?

网友:
可怜的JJ

网友B:
你是什么控?
2.4g时代模型数据不对应该是不能对上频的

网友:
炸的不严重阿...

网友:
惨!起飞前忘了先试下舵机摆动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控?
2.4g时代模型数据不对应该是不能对上频的

BF109的副翼参数与F15是反的

网友C:
地面检查很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控?
2.4g时代模型数据不对应该是不能对上频的

应该是两个模型数据绑定了同一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检查很重要了

是呀!飞模也应有规程不应只有习惯,不然白做了二十年工程师。

网友D:
未改机型设置?机型不同,频率也不应该相同啊。

网友:
一控多机,地面检查要仔细.

网友:
上天的东西必须严格检查

网友:
忘记换模式了吧

楼主:
忘换模型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首次飞航模脑袋一时糊涂起飞前关了控造成失控炸机,现在已经养成良好习惯,每次都细细检查

正解啊!

网友E:
如果遥控器够档次,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和每个模型都是对号入座,即使选错了也不会启动,未设失控保护的话,关控都没事,除非你把接收机在好几个飞机上换来换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未改机型设置?机型不同,频率也不应该相同啊。

同一种接收器 应该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一种接收器 应该一样吧?

2.4G 控,同种接收机,对频后相互频率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遥控器够档次,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和每个模型都是对号入座,即使选错了也不会启动,未设失控保护的话 ...

是的2个接收器用在6 架飞机上。。。。

网友:
起飞前一定要做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