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飞控如何做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2014-04-23):
naza 飞控如何做油门行程校准?求解释

网友A:
请问是做遥控器油门行程还是电调的油门行程?

网友:
dji网站上有naza软件可以调节油门行程

网友:
飛控上調參軟件
基礎--->遙控器--->命令桿校準--->開始
接下來就移動您的控搖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做遥控器油门行程还是电调的油门行程?

做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我用的是ztw的蜘蛛电调。。。。

网友:
好像dji的电调是没法油门校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我用的是ztw的蜘蛛电调。。。。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与飞控无关,是需要你通过连接自己接收机进行校准。

网友:
得个便车问下,我用NAZA-M Lite产品,新手,遥控器设置不懂,请问我用乐迪 AT10 2.4G 遥控器应该如何设置,请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与飞控无关,是需要你通过连接自己接收机进行校准。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我用的是ztw的蜘蛛电调。。。。

中特威电调都有中文说明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特威电调都有中文说明书呀!

不是这个意思,以前玩玉兔飞控是要装到飞控上去调油门行程,naza的就不用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