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炸鸡了 好多问题 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04-23):
电调连
电池
的两根线炸坏了一根 铜丝好像断了3分之1 然后想说电调连马达上的三根线怎么接 接错了会咋样 还有我是JRDX9
遥控器
怎么调螺距 论坛哪有教程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啊 新手麻烦大家了

网友A:
听你这么说,大约就是电调或电机的线断了,如果这样的话,无论哪种情况都可以解决。 但最好上图。
电机线如果接错的话,好像只是马达正反转,好像而已。楼下继续。

网友B:
螺距的调法大多数情况是三舵机120°,也就是HR3模式,我不知道JR控里面斜盘类型具体叫什么,还有陀螺用的什么,如果是ba一类的,斜盘类型要调成一舵机标准,也就是H-1模式。
楼下继续。

网友C:
JR还是 Spektrum DX9?

楼主:
左右倒 起飞的时候 咋调

网友D(2014-07-13):
电池线自己换。三根线接错了只会反转。左右倒是十字盘不平

网友E:
顶新手,顺便学习下

网友F:
炸鸡和,接线没关系

网友G:
上图上图,看看炸成什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