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e dfc问题求教

楼主(2014-04-23):
如题,我的亚拓600e dfc在转向的时候摇杆回到中位,可是尾巴会往回走很多。不知道怎么回事(由于时间问题没有视频),还有在升降的时候尾巴会转恨大的的幅度,这正常嘛?     --------不正常的话如何调

网友A:
尾巴打滑???如果蛙跳甩尾的话,还是感度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打滑???如果蛙跳甩尾的话,还是感度太低

就是在转向的时候,摇杆回到中位。然后这个尾巴又往回走很多。

网友:
应该是尾巴回弹,先排震 检查尾巴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