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这样的电流模块吗???

楼主(2014-04-23):
手里有一个电源模块,但是地面站里不显示电压,电流有读数

网友:
有问题吗?

网友A:
你需要选一下,要不然识别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选一下,要不然识别不准确

谢了,按照你说的改了下,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按照你说的改了下,ok了!

网友:
这个,我在用,但 我用的 穷人OSD 电压电流都有了,不知道电量怎么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