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12kv2450电机配什么电池好

楼主(2014-04-23):
如题,这样的电机需要多大的电池

网友:
一般都是2200ma的吧,狮子电池性价比高,你要保证不怎么摔的好,达普更好一些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之中

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起学习

你的笑脸好大

网友B:
这还要看你用在什么机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要看你用在什么机子上。

我用的冲浪者

网友B:
如果翼展大于1.2米,机舱足够大,可以上3S 2200hah的电池。根据你电机的KV值,建议6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翼展大于1.2米,机舱足够大,可以上3S 2200hah的电池。根据你电机的KV值,建议6吋桨。

我的是自带送的5寸折叠桨。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翼展大于1.2米,机舱足够大,可以上3S 2200hah的电池。根据你电机的KV值,建议6吋桨。

电池品牌众多,能推荐下吗?

网友C:
在哪买的 多少钱 新人也想入手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哪买的 多少钱 新人也想入手一架

你说电机吗?某宝的

网友:
30A电调,6寸马刀桨,3S 2200MA电池,高速后推机标准动力配置

网友(2014-07-13):
2200mah 3s 有钱直接ACE 否则花牌

网友:
ACE 花牌 DUPU 应该都可以

网友:
ACE 格氏 电池

网友:
3s电池,就行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答案!

网友:
3S 2200毫安的电池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