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自制MB/AR7200BX数据线

楼主(2014-04-23):
只要1个开关二极管!最最简单的自制USB2SYS数据线,用于MB/AR7200BX升级、参数设置

原料: 一个开关二极管(成本 2分钱吧),一个USB TTL转换板(成本10块)

改造前:

实验中:

改造成品:

其实原理还是论坛中其他童鞋分享的电路图,花了半天时间研究了国外网友公布的PL-2303HX芯片电路图,最后决定利用板上原有的100欧电阻,减少了自己焊接零件,就这么简单。

多动脑筋,胆大心细,就能达到目标

原本怕失败,买了3块板,没想到一次就成功了 YEAH!

楼主:
刷固件

通过BeastX Studio访问,配置参数

网友A:
用这个线可以电脑调整mb的参数吗?

网友:
我的AR7200BX好使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线可以电脑调整mb的参数吗?

你说呢?

网友B:
哈哈,不错,楼主搞的比我的简洁多了。我那个搞了一堆线,哈哈,不过一样的好用啊。

楼主:
还有个小秘密哦: 再加一个开关,这块板还能用来刷电调

谁敢兴趣?

网友C:
求楼主出根链接线给我,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错,楼主搞的比我的简洁多了。我那个搞了一堆线,哈哈,不过一样的好用啊。

很感谢啦,就是照你那个图做的

能少焊一个是一个,越简单越好,不容易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楼主出根链接线给我,小弟感激不尽

再做一个改造看看,别急

争取一块板既可以刷MB,又可以刷电调,岂不更好

网友D:
只要是PL-2303HX芯片就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PL-2303HX芯片就行吗?

PL-2303/CP2102 都可以

网友E:
一个芯片还可以刷电调的话  那就太好了。

网友:
求楼主QQ号,我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PL-2303/CP2102 都可以

哈哈,楼主你这款我找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芯片还可以刷电调的话  那就太好了。

试了刷电调,使用起来太复杂了,没通用性,就当没这个功能了

该板只用于MB/AR7200BX的升级和设置,说不定也能连其他陀螺仪,暂时没别的功能了

网友:
RX-TX接个开关二极管的意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