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INI CP如何调机?

楼主(2014-04-23):
mini CP原先的
电机
玩两块电就烫的厉害,就把电机换成无刷的了,起飞后震动不小。遂请教小机的大桨及尾桨普通的桨平衡器插不进如何进行配平,机身拆了大桨还是有震动如何排震,还有有什么好办法能让
舵机
中立点水平?开机后再插舵机臂拧上螺丝就歪了这怎么搞。还有就是一直有个问题,悬停过程中飞机在缓速上升就减了一点油门直机就迅速下坠这个正常吗?还是螺距没调好?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3618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469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5330
这几个贴应该能帮到你,慢慢看看,或者照这做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