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发烫,请各位模友解答。以后用得上的,绝对倾情解答

楼主(2014-04-23):
我用的铂金60A电调,我把两边封死之后,电调用完下来发烫。请问各位如何解决比较好?我搞的农药多轴。我每次大概3分多一个起落,我想把下面也封住。然后每次起飞跟降落的时候给他用浇花的喷雾器喷点水。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或者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是不是发错地方了呢

网友B:
发烫换个80A的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烫换个80A的不就行了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烫换个80A的不就行了

......我也后悔了该直接买100A。现在换电调 一换就是8个全换 要几千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发错地方了呢

玩船的兄弟对电调防水有研究

网友:
船用水冷不适用你的飞机。把电调安装位置调整到螺旋桨下面,风冷

网友(2015-03-20):
这样搞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