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比较小的铝铜工件一般用什么方法焊接比较好

楼主(2014-04-23):
请问 比较小的铝铜工件一般用什么方法焊接比较好。遥控车里面的工件,锡焊好像不能受力

网友:
买煤气喷枪

楼主:
喷枪效率怎么样,是不是要烧很久

网友:
尺寸小的,很快就融了

网友A:
铜件可以用所谓的银焊或者锌铜合金焊接,比较小的铝件可以用低温铝焊剂大功率烙铁直接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件可以用所谓的银焊或者锌铜合金焊接,比较小的铝件可以用低温铝焊剂大功率烙铁直接焊接

不复杂再作个。铝太小了是焊不上的。铜件到首饰加工处银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