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支持手机OTG连3DR数传的福音:3DR数传改蓝牙连接

楼主(2014-04-23):
本人手机是魅族MX2,OTG无法直接使用3DR数传,之前查询的结果都是换手机
后来论坛上有帖子说3DR数传可以转蓝牙连接,试验了一下,果然好用,发帖给大家分享下经验。

参考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1504&page=1

需要3DR数传一对,如果你有两个串口端,可以按照本帖思想改造,大同小异。
如果是一个串口端,一个USB端,我们可以按照这样改。
一个蓝牙串口透传模块,这个很便宜,某宝大概也就是30多块就能搞到。需要是从机模式的模块,支持电压3.3v-6V的,如果可以,让店主帮你把模块速率设置为57600.

手头有蓝牙模块不带底板的可以按照下图连接。

如何设置为57600,请搜索“串口调试软件下载sscom”,如果自行设置,需要有FDTI模块.
FTDI连接蓝牙模块方式:前者是FTDI5V-VCC   TXD-RXD     RXI-TXD    GND-GND

打开SSCOM,选择正确的端口,一般不会是com1,正确的端口请自行到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
波特率选9600,然后点击打开串口。

在字符串输入框中输入AT,稍等一下上面对话框应该会显示OK。表示连接成功,如果等很久没反应请检查连接。

然后输入AT+BAUD7,发送。如果返回字符里面包含57600,说明成功了。
取下蓝牙模块,按照如下方式将蓝牙模块和数传连接起来

这样,3DR模块的USB端插在一个移动电源或者其他的USB供电设备上就能工作啦。

强烈建议大家按照如下方式用插座和蓝牙模块连接。因为实测接上蓝牙模块之后,3DR数传模块接电脑无法正常工作,插座式设计,拔下蓝牙模块就能用在电脑上。

然后进入手机端droidplanner2  进入设置 settings   Telemetry connection type  选择BLUETOOTH
connection preferences -  telemetry link speed 选择 57600
设置完成。
打开蓝牙,将手机和蓝牙模块匹配上,默认密码一般是0000或者1234.
在droidplanner里面点击connect 就能连上3DR啦。

以上实测通过。

有人问为啥之前有帖子了你还来一帖?
因为之前搜手机不支持3DR数传怎么办?大家的答案都是换手机。
后来无意中看到这个帖子,自己试了一下,是可行的,与大家分享,少走弯路。在最后,感谢原帖作者:hula n dy

网友:
同为MX2用户,感谢分享!

网友A:
很久以前买了一个楼主图中的蓝牙模块,至今还在闲置中

我没记错的话原因是这个蓝牙模块是UART接口,不能用FTDI接入,总是连接失败,而且原厂资料说明只支持3.3V电源。

楼主是怎么用FTDI连接成功的?

网友B:
mx3可以吗

网友:
非常不错,先收藏了,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买了一个楼主图中的蓝牙模块,至今还在闲置中

我没记错的话原因是这个蓝牙模块是UART接口,不能 ...

我买的时候,注意找的支持电压3.3v-6v的模块,带底板的那种,你说的只支持3.3v的可能没办法直接连USB供电,想其他的办法供电吧
还有记得是FDTI接的时候RX对TX TX对RX,速率和端口都要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x3可以吗

理论上,所有支持蓝牙的手机或者平板都可以
理论上连ipad都可以这么干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所有支持蓝牙的手机或者平板都可以
理论上连ipad都可以这么干哟

IPad没软件

网友:
顶,想改装一下试试 可是雷的数传 RX、TX被封在铁盒子里了,不好引这二根线。

网友:
原来前辈在这里,我前几天还专门发了个帖子把改造过程说了一遍,早知道硬件部分就直接引用了。学习了,顶起!

网友:
能用在apc数传上么?

网友:
会不会干扰很大?
蓝牙 2.4Ghz,手机 0.9/1.8/2.1/2.3/2.6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