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升级3108动力和1055碳纤桨试飞报告

楼主(2014-04-23):
F450上周末带狗三及DJI云台、蓝牙地面站,5200 4S电池起飞重量1.75Kg,飞行时间8分半左右,下来电机微烫;担心电机受不了,还打算进一步增加负重,于是淘来4个朗宇3108电机,1055碳纤桨还有方便拆卸的自紧桨夹,晚上装好后兴冲冲的去试飞了:
    风相比平时较大,树枝明显晃动,还是之前的负载起飞重量1.8Kg,GPS模式全绿后起飞正常,起飞后往一边偏需要遥控器调整才能定在同一位置,大概半分钟后就正常不漂移了;
    操控和以前2212电机还有1038桨差距不大,感觉稳定性还可以,天逐渐黑了,装了四个led灯带太扎眼不敢停在一个地方怕人围观,尽量选偏僻的地方飞,想尽快耗尽电力下来,期间比较暴力全油门前进后退左右飞行。
    BB响时马上下降了,共飞行7分半时间,下来后BB显示回压15.2,回来充满共2400mH。

    假如B6充显示电量正确,共耗电2400*14.8=36W,单轴450g拉力,按3108电机参数,约45瓦/轴,理论飞行时间应在12分钟;考虑电池同时给飞控、蓝牙地面站、云台两个电机还有GoPro3充电,加上暴力飞行7分半感觉还可以接受,无风+非暴力飞行感觉提升到八九分钟还是有可能的。
    下步准备去掉狗三和云台,换两个3S2700电池硬挂单反上去试试,550D加最便宜的狗头全重700g,起飞重量估计2.1-2.2Kg,按3108最佳起飞动力520g,带这套组合负载还有很大余量的,就是不知道架子能不能承受,以上仅仅自己瞎分析不一定准确,有机会出掉6个550原装电机和电调,带3108的电调换成铂金30A的试试。

全重1.8Kg

全重1.8Kg

3108电机,非常方面的自紧桨座

3108电机,非常方面的自紧桨座

准备硬挂这个试试

准备硬挂这个试试

天色较晚其中一张照片

天色较晚其中一张照片

网友:
四五分钟,不划算

网友:
450可以这么玩啊

楼主:
哈,感觉450比550好玩些,550闲置了,多两轴改造成本太高

网友:
太重了,塑料机架受不了,形变太厉害

网友:
大疆550F飞的就是稳,赞一个。

网友:
F450升级过F4006电机,比原装2212好多了

网友:
期待你的飞行视频

网友:
小弟用 F450 機架, 用 恆力 W4225 KV610 電機配 1145 ACP 槳 ........ 結果是 ......... 炸機 ...... 起飛後, 飛了五分鍾, 稍收油門, 起加大油, 電機不轉, 掉下來了
回來分析一下, 相信是電調提供不足夠電流與電機所致 ..... 用的電調是原裝 F450 套裝的 DJI 30A 電調
現打算把那台 F450 修好後, 換上鉑金 30A 電調再試試
用 W4225 KV610 電機, 配合 4S 電池, 暫時不打算用 1045/1038 槳 ....... 都是用 1145 槳再試